加工方法

楼主(2019-06-24):
附件是一个组装件,铁铜铁焊接起来,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零件,工艺是怎么样?
零件要求的精度比较高,0.03的精度,
是3个组装做好后,用夹具定位焊接,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有次听摩擦焊接的介绍,这样的不同金属,用摩擦焊接比较好。焊完后要精车的。

网友(点评):
想过焊接后要精加工,现在就是不只知道怎么样焊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定位精度楼主指的是三个零件的同心度?
这样的产品焊接肯定是需要做定位压紧夹具来焊接的,而且即使做夹具精度做到0.03也不可能,焊接过程产生的变形是很难控制的,因此需要设定合理的产品公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楼主指的是三个零件的同心度?
这样的产品焊接肯定是需要做定位压紧夹具来焊接的,而且即使做夹具 ...

是怎么样焊接的,什么类型的焊接方法?

网友:
是不是电磁阀导磁套?

网友:
0.03mm的精度是指尺寸精度吧,焊接后加工出来问题不大,担心的是以后的变形,至于能变多少,还需要做实际的加工实验后才知道

网友:
真想知道中间用铜的用意是什么?有什么特殊作用吗

网友:
O1234
M03 M08
G99 S1500
T0101
G00 X22 Z2
G73 U14.5 R5
G73 P01 Q02 U1.0 W0.1 F0.21
N01 G00 X1 Z2
G01 Z-1
G02 X6 Z-5.39 R5
G03 X6 Z-15.73 R6
G03 X12 Z-30.92 R9
N02 G01 X65
G70 P01 Q02 F0.1
G00 X100
Z100

网友:
料厚1MM 的确有些难

网友(2019-08-20):
有一种你大概用不起的焊接,叫扩散焊。

网友:
常规的打坡口焊接!非常规的用扩散焊,此类结构零件不适合用摩擦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