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圆柱体自动上料的求助,

楼主(2019-06-24):
目前有个物料想做自动化上料,但难点在与老是倒了

补充内容 (2019-6-25 05:52):
目前的物料尺寸是直径13.2mm    高度38  重量是5g左右,材质是纸

楼主:
如上图 ,目前需要将引信一端朝下填入底座中,目前想用漏斗的形式填装50个,目前主要是物料容易倒,物料不容易定距上料。就是把第一幅图的两种东西装在一起
这是100响烟花 ,所以要装100个小圆柱在里面

网友A:
重心太高了,干脆就倒着运输,入料之前再正过来

网友(点评):
倒着运输 然后入料的地方就老是有倒了的风险 不停的卡料

网友(点评):
其实我说的是『dǎo』这运输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引信端朝下,这样排列,进入漏斗?

网友:
这是烟花爆竹?

lz的公司有这方面的从业资质么,或者对这方面的自动化参与者有硬性要求么

网友(点评):
我们没有这方面资质,这个火药别人装好的,我们只需要将图片上的东西装在一起就行

网友:
圆筒装药之后,密度不均匀吧

网友:
你是天天逛论坛,您们老板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太高了,干脆就倒着运输,入料之前再正过来

lz的第一图蜂窝是通孔吗,

看看你的漏斗是咋样的,如何导向,如何推送?

量有多大?能不能采用移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