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负载计算

楼主(2019-06-24):
已知:丝杆直径12,导程10,电机功率50W  ,最大速度1m/s ,加速度0.2G,请问如何求求丝杆最大可搬运重量

网友:
一般而言丝杆用于传动,导轨用于承载

网友:
条件还差很多,丝杆安装方式,负载位置等等

网友:
MISUMI型录有详细介绍,自己查阅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安装方式,负载位置,还有安装角度、丝杆精度、螺母类型、预紧情况、使用环境等等,都会有影响。

网友A:
先不讨论楼主的数据合不合理。
就这个50W的电机,导程10mm,不带减速机,按额定力矩应该就只能产生不到100N的轴向力。
然后考虑水平和垂直的情况,估计下摩擦力和安全系数,装配方式的影响,除以加速度。理论上水平估计5~6kg,垂直就更小。。
上述是理想情况,实际你不可能用10的导程去跑1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讨论楼主的数据合不合理。
就这个50W的电机,导程10mm,不带减速机,按额定力矩应该就只能产生不到100 ...

效率η0.9
电机功率P0.05KW
电机额定转速N3000r/min
电机额定扭矩T=9550P/N0.16 N*m
丝杆导程Ph10mm
丝杆推力F=2*PI*T*η*10^3/Ph90.01 N
安全系数:fs2
加速度α3m/s2
负载m=F/fs/α15.00 Kg
我计算的负载是15Kg   哪里出错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计算的负载是15Kg   哪里出错了么

没啥问题,我也没算,凭感觉说的。计算按这样估是没什么问题。
但实际你这个速度应该是跑不了的。

楼主:
请大佬们帮忙看看我的计算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计算的负载是15Kg   哪里出错了么

最后一个公式,算出来的应该是90N/2/3=15N,也就是1.5kg,不是15KG

网友:
是1.5KG,不是15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公式,算出来的应该是90N/2/3=15N,也就是1.5kg,不是15KG

算式中,2是安全系数,3是加速度,3m/s2

楼主:
算式中,2是安全系数,3是加速度,3m/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