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的加工时间怎么算?

楼主(2019-06-24):
快丝、中丝、慢丝,各自大概能跑多快?
材料,材料厚度,对加工效率的影响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或者经验公式?
现在所在的公司是做模具,公司里面主要用的大概是skd61,dtx20(这个材料可能会有错,见得不多可能记错了),2343,p20,nak80,xpm,比较常见的大概就是这些了。偶尔会有铍铜,黄铜或者45号钢之类的。
厚度大概可以从薄的个位数到厚的能有一百四五的都见过,当然有的见得多有的见得少。

网友A:
外面加工一般都是按切割面积算的。像快丝。速度慢一点割出来稍微好点。开的快了像狗啃的一样

网友B:
楼主先说说自己用的或打算用的电柜是哪种?

然后,同样一台设备,操作工不一样的话,相同毛料相同图纸,切割时间相差也不少,切割面的平滑度也相差不少。。。

如果真的关心,切他十来片,把那些数据记下来敲进EXCEL表里看看。

网友C:
快丝现在能跑6000-10000平方每小时。有些机床也有5千以下的。
中丝能割1修二能跑5-6千平方。
慢丝没开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丝现在能跑6000-10000平方每小时。有些机床也有5千以下的。
中丝能割1修二能跑5-6千平方。
慢丝没开过 ...

加工区域的长宽相乘,然后除6000-10000这个加工效率/?线切割都这么算的吗。我一直以为是按照周长除以走丝速度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加工一般都是按切割面积算的。像快丝。速度慢一点割出来稍微好点。开的快了像狗啃的一样

见过快丝割完后磨了还没磨起来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刨床刨出来的。但是加工效率有大概是什么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说说自己用的或打算用的电柜是哪种?

然后,同样一台设备,操作工不一样的话,相同毛料相同图纸, ...

用什么设备我现在还真不清楚,慢丝有个标,但是没记住,快丝直接连标都没有了。具体加工时间也要看操作工给了多少进给速率吗?不过这个应该有个大概的范围吧,不可能是随便给的。

网友(点评):
给得太随便的见了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丝现在能跑6000-10000平方每小时。有些机床也有5千以下的。
中丝能割1修二能跑5-6千平方。
慢丝没开过 ...

朋友,您自己的线切割机中,哪台效率最高?连续长时间工作可以到什么水平?钼丝的损耗情况又是怎么样的?我这边有几台中丝,割模具的时候速度都放得比较慢,特别是第一刀,快了偏差就大,光洁度也低,钼丝损耗还快。我是自己用快丝改装的。
我微信13306752528,期待交流。

网友(2019-08-19):
我们计算都是按切割面积(mm2)/3000计算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