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回转式剃须刀拆解

楼主(2019-06-24):
即将被拆解的就是这货:

A、摘掉上盖:1、断掉的卡口;2、电路板背面的微型变压器;3、电机;4、电池;5、可伸缩的插头

B、可伸缩的插头:1、普通的两爪插头;2、与两爪插头接触的普通电刷片

C、摘掉的下盖:1、最最传统的接触式多档开关;2、指示灯护罩

D、电路板的正面:1、充电指示灯

E、左上是保护罩和刀片,右上是电机和齿轮组,下方是连接座:1、电机输出齿轮;2、刀片驱动齿轮

F、刀片之所以带有一定的弹性以及安装刀片时不需要对正的原因都是这个——从上到下依次是刀片驱动轴(中空的)、弹簧、刀片驱动齿轮。

网友A:
电动剃须刀的好坏就看刀头的材质和热处理,飞利浦的一个刀头价格差不多达到总价的一半以上

网友B:
还是比较青睐装碱性电池的^_^

网友(点评):
飞利浦一个,用了十五年,装5号电池的,弹片锈蚀,现在用一块700mah手机电池加上一个开关焊接上去的,刀头在玻璃板上磨过两次,充电一次用半年到一年。充电时焊接一根手机充电线上去,充满电再减掉。

网友C: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械的,电气的,零件还不少

网友(点评):
充电电路是开关电源。

网友D:
大神的帖子告诉我们,小东西里面也能拆出大学问。

网友E:
当年50大洋买了个Superman的用了好像有七八年 ~~ 啥都没换过~
现在买了个三头的飞科用的一般,感觉还是双头的小巧方便

网友(点评):
我上学的时候买的超人也是很耐用,后来买的超人最多两年电池就没用了,充完电第二天就没电了,以前那个一个月都没事,买了两个都是这样,后面不买超人了,超人现在质量垃圾的不行。现在用的飞利浦,电池很耐用。

网友F:
搞机械就是“勤动手”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比较青睐装碱性电池的^_^

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剃须刀的好坏就看刀头的材质和热处理,飞利浦的一个刀头价格差不多达到总价的一半以上

飞利浦现在也不行了,貌似是把品牌授权给了一些代工厂,和南极人之类的套路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比较青睐装碱性电池的^_^

可以二者中和一下,用可充电的碱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械的,电气的,零件还不少

嗯,近期准备拆解一些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的帖子告诉我们,小东西里面也能拆出大学问。

东西都算不算简单,只不过因为生产工艺提升了很多,成本下来了。这一套在代工厂手里不会超过10个大子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50大洋买了个Superman的用了好像有七八年 ~~ 啥都没换过~
现在买了个三头的飞科用的一般,感觉还是双 ...

前年买了个飞科全身水洗的,不行,剃不干净,而且非常重,电池也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机械就是“勤动手”

这样的【动手】次数多了,容易跪搓衣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近期准备拆解一些小玩意

静待楼主继续上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年买了个飞科全身水洗的,不行,剃不干净,而且非常重,电池也不给力。

嗯,剃不干净是真的,要认真的剃才行~~
不过我的充电还可以,一年估计就充两三次电
可能我用的频次少,平均两天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