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动缸在负载时运动变化问题

楼主(2019-06-24):
如果让电动缸垂直或一定角度向上推动平台,电动缸在负载情况下,升降时的电流、电机、扭矩是怎样的变化?请大致讲讲就行,谢谢!

网友:
功率足够,没啥变化的。电缸一般都是伺服电机拖动的,能做到恒扭矩。

网友:
电缸样本上会有说明不同安装方式的出力情况

网友:
你这应该是要接头铰接,只要在电缸选型时负载、速度定了,电缸会按照对应载重的扭矩提供力,实现直线运动。如果载重速度恒定,一般扭矩、电机额定功率变化不会很大。我估计你是想问侧向力吧?电缸会承受载重5%左右的侧向力,但是最好不要有侧向力,无法避免情况下,尽量使用导向。

网友:
用伺服电机驱动,功率足够,就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