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跳仪双顶尖支撑跳动的争议。

楼主(2019-06-24):
  做了蛮长时间的测量了,最近遇到了关于跳动的事情,客户用齿轮跳动仪双顶住一个轴,测量某一个外圆的跳动,实际测量值大约是0.013mm。刚刚要判定不合格,因为公差只有0.01mm。后来换了磁性表座夹持了一个杠杆表测了同样一个位置,测了以后才0.005mm左右。这不是合格了吗。难道是表坏了?
后来又换了个一个新的指示千分表上磁性座去试了下,也是0.006mm左右,这就奇怪了。为此我又把这个新的表放在齿跳仪的位置上夹持了下。示值还是0.013mm左右。那么就是差距找到了,只要用磁性座夹持表上去打,总是值偏小。压在齿跳仪上打,或许是真实值。
后来为此我又换了台偏摆仪,上去试了下。因为偏摆仪只有夹持表座的方式固定表。所以我们用了自带的表座和另外固定的表座2个办法都试了下。最终发现了,原来就是夹持表座的原因,齿跳仪固定表的方式非常牢固,夹持臂很粗。显然这样的方式,表是固定住的。而用磁性座夹持表的前提下,有悬臂的状态,就是一般的普通磁性座。在产品有因为圆度的误差造成一侧挤压趋势的时候,首先发生形变的居然是磁性座的关节 ,而并非千分表实际偏差量。
当这个变形量大概就是 5-6um的趋势,当过了这个趋势后,千分表的指示才有实际的变化量。所以我用了最传统的磁性座,将悬臂 的状态收到了最短。就是足够减少悬臂的状态。保证足够的悬臂刚性。果然这样夹持上去以后,用磁性表座出来的跳动值立马和齿跳仪的值接近,大约0.013mm左右。
 结合以上,分享下使用的心得,同时对磁性座的正确使用有了次科普,请各位大神给些讨论意见。看看以上心得是否有实际意义。

网友A:
实践出真知!我也不太相信千分表测出的数据,除非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测出的数据。以前经常为此与质检部一小伙子发生争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我也不太相信千分表测出的数据,除非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测出的数据。以前经常为此与质检部一小 ...

千分表本身的争议不大,我觉得这个细节的争议还是在于 夹持表的方式。而且杠杆表和指示表的弹力也不一样。所以磁性座的选择也要谨慎的。

网友:
牛批,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