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元件3D模型问题

楼主(2019-06-25):
       各位亲,大家在做结构设计的时候遇到的电气元件需要表现在3D图档中,这些都是自己画的吗?

     这东西都很多的,比如空气开关、开关电源、各种按钮、指示灯、端子台、继电器等等。

      大家有没有渠道能下载到这些模型呢。(PS官网、米思米、怡合达和供应商都问过了,木有!!!

网友:
问做控制的同事能不能提供,或者问一下厂家。实在没有,自己画一下,长宽高对,固定孔位对就行了,保证不和结构干涉就可以了

网友:
迈迪设计宝中有部分

网友:
迈迪设计宝?

网友:
这些tracepart网站都有,因为elecworks电气设计插件就是它们开发的。

网友:
自己画的多

网友:
制造云里 的设计图库里搜,有

网友:
产用的器件有的自己下载,有的自己画的,一般公司用的什么开关,按钮基本都是固定在几种规格,累积起来做个自己公司的标准库以后设计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
怎么没有?OMRON的传感器,网上也是可以下载的。SICK,的只要网上有,注册都可以下载的。
你用杂牌子的肯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