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跑外圈的请教

楼主(2019-06-25):
请教大神们一个轴承跑外圈的真实案例:深沟球轴承624,一对纵向排列,外静内动,外圈轴承座与轴承间隙配合,内圈轴承与轴过渡配合,纵向受比较小的自身支架的重力载荷,中等转速,现发现产品工作一段时间,轴承跑外圈,轴承座有磨损,该如何进行优化设计,或者能不能用厌氧胶之类的使外圈与轴承座固定死,会比较合适?望大神不吝赐教!!(轴承座材质铝合金,产品工作时,会加热,配合是否要考虑热胀冷缩)

网友:
你的意思内圈带着外圈一起转吗?相当于轴承自身内外圈没有相对旋转?

网友(点评):
外圈相对轴承座有相对位置,主要是运行时间超过一年以上就会,把轴承座磨了

网友:
外圈轴承座与轴承间隙配合  这个配合间隙改小点可以不

网友(点评):
间隙很小,5丝以内了,可能是由于这个产品,有加热,轴承座铝合金会受热膨胀,而轴承热胀率远小于轴承座,这样会不会导致间隙变大?

网友:
建议加一对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点评):
不太了解角接触球轴承回头我去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条件允许把轴承座重新做吧(或者嵌套后重新镗孔),外圈和轴承座过渡配合或者小过盈,我估计应该是你的负载比较大吧。

网友:
外圈间隙配合,肯定会距外圈的。

网友(点评):
问题间隙很小,太紧怕会抱死,最主要的是该产品对初始启动的力有严格要求,不能太大,您的意思是得过渡或过盈配合?会不会不好拆装

网友:
要考虑热胀冷缩。  之所以外圈与轴承座要间隙配合,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轴承旋转是发热体,轴承座是散热体,这样,工作时热胀冷缩的量不同,会让间隙收小抱紧又不抱死,刚好。但如果外边有热传到轴承座, 情况就恰好相反了。
厌氧胶之类的轴承胶或者螺丝胶,设计是有固定轴承或者轴等方面的作用的。很好用,注意用量,注意工作温度。

网友(点评):
用厌氧胶怕量不好控制,会直接进到轴承里面,风险更大,一直不敢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外圈用过盈配合比较合适,安装时加热轴承座进行安装

网友(点评):
不用怕,这就是轴承胶的主要用途。仔细!

网友(点评):
有外圈过盈配合这种形式的。

网友:
上个图,看了两遍没看懂说的怎样一个配置。
竖直方向吗?有推力轴承吗?
一端固定一端游动吗?
请上个图。

网友:
轴承外圈和安装孔不是过渡配合才对吗,怎么是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