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关于ANSYS workbench静力学Moment力矩载荷施加

楼主(2019-06-25):
第一次用的moment力矩载荷,里边选择力矩施加geometry的选择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施加才是正确的。

然后自己建立简单模型进行了测试,具体测试过程就不贴了,结果就是:

无论选择圆柱面,还是轴端面,还是圆柱面的一部分,还是轴端面的环形部分,其计算结果基本是一样的,其差别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可以判断,moment功能是判定零件整体收到的力矩载荷,只要将力矩大小\力矩方向定义清楚就ok。

供参考。

网友(2021-08-30):
我当时验证的时候是举个简单的例子,手算出数值,然后在软件上试的,不过我一般喜欢施加在端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