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钢的扭转常数有什么作用?计算什么使用的?

楼主(2019-06-25):
在百度搜索只有扭转常数的计算,计算出来后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求教社友。

网友A:
沿型材的形心中心线发生周向扭转,由型材截面形状尺寸与形心点确定
一般用来求沿截面形心的中心线为轴的周向扭转..
不算了解...只试过作为公式内常数已知扭转力矩的情况下求扭转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型材的形心中心线发生周向扭转,由型材截面形状尺寸与形心点确定
一般用来求沿截面形心的中心线为轴的周 ...

谢谢回复,我就是想求扭转角,但是没找到公式,请问您知道公式怎么列吗?

网友(点评):
基本式是φ=T·L/G·I,T是该点所受力矩,L是距离参考原点距离,G剪切模量,I就抗扭常数咯。不过我刚顺手翻了下书,似乎扭转还有开闭口截面的差别,这条公式应该是只适用于闭口的...小弟没学好hhh重新进修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就是想求扭转角,但是没找到公式,请问您知道公式怎么列吗?

谢谢,请问书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