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中心架不对中,是否会引起圆跳动误差?

楼主(2019-06-25):
请教,车床,中心架不对中(顶过了),是否会引起圆跳动误差?为什么?

网友:
会。因为中心架不对中,强制装夹后,轴会是一个弹性体,哪怕很小的弹性,百分表也能检测出来。

网友:
会  楼上正解

网友:
跳动不跳动不知道...轴可能会小....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6-25 13:43会。因为中心架不对中,强制装夹后,轴会是一个弹性体,哪怕很小的弹性,百分表也能检测出来。

加工时工件肯定发生弹性变形,但加工出的轴颈仍是圆的,这个圆的圆心会偏离原来(加工前)的圆的圆心吗?

如果不偏离,那么加工后弹性变形恢复,加工后的圆和加工前的圆同心(假设加工前的圆的圆跳动为零),则中心架不对中不会引起圆跳动误差,

以上理解是否正确?如不正确,错在哪里?

网友:
会的,顶尖和主轴同轴,中间的跳动会影响车削,中心架需要进行调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工时工件肯定发生弹性变形,但加工出的轴颈仍是圆的,这个圆的圆心会偏离原来(加工前)的圆的圆心吗?

...

中心架不对中,肯定会引起圆跳动误差。

肯定会偏离原来的圆心,有可能车出的是偏心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架不对中,肯定会引起圆跳动误差。

肯定会偏离原来的圆心,有可能车出的是偏心元。

肯定会偏离原来的圆心,有可能车出的是偏心元”,感觉好像是这样,但是想不明白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