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如何实现两个自由度的平衡

楼主(2019-06-25):
水平位置

水平位置

竖直位置

竖直位置

如图所示  在支臂水平位置、在支臂竖直位置,是如何保证摄像头底座都保持水平的。

图上只有一个电机带动支臂旋转,并通过同步带 带动支臂顶端的轴旋转。

可是我觉得,当支臂由水平转到竖直位置时,摄像头底座并不能转到如图所示水平位置。

有哪位大侠可以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是要摄像头始终保持水平吧,平行双摇杆机构了解一下,把摄像头固定在连杆上

楼主:
摄像头底座应该是转到如图示  正好180°的位置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底座应该是转到如图示  正好180°的位置 ,是这样的吗?

支臂转动90度,摄像头反向旋转90度,你看看如何?

网友:
@执★着 这个好像比你那个高大上一点哦

网友:
电机带动臂旋转,同步带轮固定不旋转。

楼主:
|大风吹倒梧桐树发表于 06-25 11:46电机带动臂旋转,同步带轮固定不旋转。
那同步带轮有啥用?  同步轮不旋转,摄像机也不能转到图示位置啊!

网友(点评):
基本可以转行了^_^

网友:
精简版的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同步带轮有啥用?  同步轮不旋转,摄像机也不能转到图示位置啊!

别靠想  自己简单做个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正解,底下同步轮固定,上端惰轮自由活动即可;
底下同步轮加装电机驱动还可以调节摄像头角度呢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第一:你可以参考下航拍的摄像头防抖装置。第二:参考下平衡车。

网友:
这是小坦克

网友:
如果想保持摄像头平衡,在摄像头与支臂连接处装个陀螺仪的结构,底部电机控制支臂旋转就能让摄像头保持水平。

网友:
你这个履带和电机选的哪家的?

网友:
兄弟,机器人哪产的,求交流

网友:
13575499787.望加微信好友

网友:
底下同步轮固定,上端惰轮自由活动即可;
底下同步轮加装电机驱动还可以调节摄像头角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