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装配图中,如何将镜像的两个件的序号设置为一个序号?

楼主(2019-06-25):
SW工程图装配图中,如何将镜像的两个件的序号设置为一个序号?例如:已知装配体中件1和件2,件2是件1的镜像件,在工程图生成序号时,会生成序号1和序号2两个序号,有没有方法将序号2与序号1合并为一个序号,数量是两种件之和(手改明细表除外)

网友:
找到了告诉一声啊

网友A:
是相同的零件镜像了位置,还是零件形状完全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相同的零件镜像了位置,还是零件形状完全相反了?

零件相反了  对称了

网友B:
镜像时有选项的,可以作为配置存在。
配置存在时,明细表就有选项可以把一个零件的多个配置当作一个零件,分配一个ID号。但也有个麻烦,你标准件如果是用的TOOLBOX的话,标件本身就是一个零件多个配置,这样很难两条全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像时有选项的,可以作为配置存在。
配置存在时,明细表就有选项可以把一个零件的多个配置当作一个零件, ...

操作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这项选了  但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像时有选项的,可以作为配置存在。
配置存在时,明细表就有选项可以把一个零件的多个配置当作一个零件, ...

网友(点评):
嗯。将同一个零件的所有配置显示为同一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像时有选项的,可以作为配置存在。
配置存在时,明细表就有选项可以把一个零件的多个配置当作一个零件, ...

没管用呢   镜像的件没有合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管用呢   镜像的件没有合并呢

仔细看看,哪一步细节没做到。肯定是可行的。

网友C:
我用的2016目前只有镜像相反件不能合并,其他的都自动合并的!
而且相反件你把它们合并在一起也不对啊,毕竟不是相同的东西,遇到粗心的人弄的不好就是个大乌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2016目前只有镜像相反件不能合并,其他的都自动合并的!
而且相反件你把它们合并在一起也不对啊,毕 ...
我的也是2016的,我的现在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