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东西网上有没有卖的,谢谢!

楼主(2019-06-25):
图上是我自己画的,功能就是用来夹紧工件的,有见过类似的的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没有防松措施,加工过程中振动会导致工件移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防松措施,加工过程中振动会导致工件移位的

其实我主要想问一下这东西有没有具体的名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主要想问一下这东西有没有具体的名称。。。

这种自己做不是很简单吗?下料,焊接,打孔攻丝

网友:
自己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己做不是很简单吗?下料,焊接,打孔攻丝

好吧,谢谢,我以为网上会有卖的能快一点。

网友:
死点夹能用不

网友B:
干嘛不考虑用快速夹,还有死点夹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考虑用快速夹,还有死点夹紧呢

谢谢,我会在网上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己做不是很简单吗?下料,焊接,打孔攻丝

为什么要焊接

网友(点评):
现实中,还真有焊接螺母的做法^_^

网友C:
网上搜索下推拉式夹具,应该有的

网友:
是我惯性思维了,因为我日常接触的工件都比较大,工装也比较大,焊接节约材料。

网友D:
是类似这种脚架嘛  如果是作为旋转支点,直接买图片上的这种气缸脚架即可。

网友(点评):
显然不是

网友:
焊接螺母直接用简单粗暴

网友:
可以看看MISUMI、怡合达这些个标准品的样册,应该有相似的东西,名字差不多就是定位调整螺丝块,但估计这种品牌的价格不是你想要的,楼上的说的非标加工就可以,有量的价格就会很低。

网友E:
两个孔都是螺纹吗?这样如何锁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防松措施,加工过程中振动会导致工件移位的

赞同你的观点。一端固定,另一端做成活动的,还可以调节夹紧距离,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索下推拉式夹具,应该有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孔都是螺纹吗?这样如何锁紧?

不是的,一边螺纹,一边通孔的。两边都是螺纹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类似这种脚架嘛  如果是作为旋转支点,直接买图片上的这种气缸脚架即可。

谢谢,不过好像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你的观点。一端固定,另一端做成活动的,还可以调节夹紧距离,是不是更好?

意思是不是做端加个螺母就可以防松了?

网友:
这不是跟我的一样嘛

网友:
可以用气缸夹紧

楼主:
哈哈,瞅着还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