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加工

楼主(2019-06-25):
如图,请问这根轴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
工艺?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网友:
特长轴加工,先分段加工,之后焊接吧

网友:
车,磨 ,难点在哪?长么?

网友:
两端中心孔,中心孔保留作为加工基准,车加工要上中心架

网友:
这个有什么难度?找个合适的卧车就行了呀

网友:
有足够大的车床。

网友:
拿过来,我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