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机构

楼主(2019-06-25):
需要机构能够在X,Y,Z方向浮动,浮动距离为±5mm,同时能够允许±1°的角度偏差,目前是用四个弹簧来实现的,但是发现压缩弹簧始终会受到非垂直方向的力,请问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或怎么来设计受到非垂直力的弹簧。

网友A:
再加个两个轴不就解决非垂直方向力了吗

网友B:
这个是电池插接头行业的结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两个轴不就解决非垂直方向力了吗

不用单加了,四个螺杆中的两个换成两个轴配合衬套就OK了

网友:
水平方向增加两个导轨和两头弹簧并紧。

网友:
有标准的浮动机构

网友(点评):
可能此浮动非彼浮动~~

网友D: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意思。
我曾经做过一个浮动机构,装在机器人上。机器人夹爪夹取的时候,目标物的位置有一个范围,XYZ定位均有正负5毫米。这就相当于Z向有个浮动,同时XY向覆盖一个圆形区域。在这里的都能抓到。
区域好说。但是抓起来之后就不能浮动了。因为机器人再放置要有定位精度要求。
我把穿过弹簧的那个螺栓,那个螺栓的头部改成了一个圆锥。这样弹簧弹起的时候,靠圆锥自动定心。
不知道我这个机构能否帮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两个轴不就解决非垂直方向力了吗

能具体一点吗?给一个简图也行,具体是加在哪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意思。
我曾经做过一个浮动机构,装在机器人上。机器人夹爪夹取的时候,目标物的位置有一 ...

听着很巧妙的样子,有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池插接头行业的结构吧

是的,遇到同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遇到同行了?

我不是做这个的  但我见过很多品牌的这个结构,就像7#说的,加一个凹面,在浮动完就会自动回中。原理与定位销前段做成锥形式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单加了,四个螺杆中的两个换成两个轴配合衬套就OK了

倾斜插入时产生的斜向的力是由轴套产生反作用力来抵消吗?会不会卡死?另外还需要再解释一下,模型的对接端插入式有可能是Z轴浮动和倾斜的叠加,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意思。
我曾经做过一个浮动机构,装在机器人上。机器人夹爪夹取的时候,目标物的位置有一 ...

是这种锥面结构吗?他原理应该是座端受到压力后,两锥面分离,靠弹簧来实现X,Y,Z和角度的浮动,现在问题就是圆柱压缩弹簧能否受非垂直力?能受多大的非垂直力?欢迎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做这个的  但我见过很多品牌的这个结构,就像7#说的,加一个凹面,在浮动完就会自动回中。原理与定 ...

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结构,分析的时候发现弹簧会受到倾斜力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结构,分析的时候发现弹簧会受到倾斜力的作用。

这个结构就是利用弹簧的这个特性,你抑制了弹簧侧向变形,就不存在X.Y的浮动了。我也见过不用弹簧的结构  是一种弹性橡胶(猜测是橡胶  黑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给一个简图也行,具体是加在哪儿?

额,昨天没看仔细,三个方向上浮动。其他几楼说的都可以,只是浮动的话,弹簧加导轨就OK啦,如果对回位精度有要求的话,弹簧柱塞和气缸都行,自己看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就是利用弹簧的这个特性,你抑制了弹簧侧向变形,就不存在X.Y的浮动了。我也见过不用弹簧的结构  ...

有一种设计思想是圆柱形压缩不允许侧向变形,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如果允许侧向变形,这个是怎么设计的,我这边没有找到;你说的那种橡胶的,我觉得很好,有没有图片或者更多是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种设计思想是圆柱形压缩不允许侧向变形,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如果允许侧向变形,这个是怎么设计的, ...

1,  侧向变形就是在你画的基础上将那四个固定Z向的螺栓 过孔放大一点就可以了。
2,如果要求侧向不能受力  那就把这个结构做成两层:一个Z向伸缩和X/Y浮动,弹簧自然不受侧向力。
3,橡胶那个我没有资料,只是见过。
思路点到为止啊,别想着我再给你画个简图

网友:
那2个导向孔可以加大倒角,就是锥面,或者导向轴锥面。然后弹簧上面的平板与螺栓配合的孔加大,至少大于螺栓10

网友(2022-06-05):
换电结构,ODU,劈槽插孔,照明灯,马达锁,自动开盖……同道中人啊,有空跟你学习哦!

网友:
要弹簧能承受一定测量力,只需要让四个弹簧都倾斜一定角度就可以了。现在4个弹簧轴线是平行的,让它们的轴线顶部都向中心倾斜,形成锥形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着很巧妙的样子,有图么?

锥度,脱开浮动,缩回锁紧

网友:
加两导柱固定在下底面,导套用铜套;铜套内部和导柱滑动配合,用于Z向浮动;铜套外部做成球面与顶板配合,用于角度浮动。

网友(点评):
好像不行,估计还得放开2自由度才行,删不了了,不好意思

网友(2023-03-24):
可以参考这种

楼主:
这个是怎么浮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浮动的?

中间连接是联轴器

网友:
两板之间不要硬连接   改为链条连接。类似以前的磅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