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轴之间的配合

楼主(2019-06-25):
孔的直径是18mm,想要进行激光焊接,用那种配合比较好?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过盈配合

网友:
过渡配合也可。

网友:
看你焊接后使用要求的
方便装配,使用过渡配合或者小间隙配合

楼主:
过盈配合焊接后会有应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盈配合焊接后会有应力吧

高温到低温相当于回火了

网友A:
焊接工装都要就几丝的间隙,而且一面两销,副定位要做菱形销,否则焊接后有变形产品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工装都要就几丝的间隙,而且一面两销,副定位要做菱形销,否则焊接后有变形产品退不出来。

工件表面不能磨损,用销不好吧

网友B:
间隙配合:H7/h6
定位间隙配合,考虑到固定零件的滑动配合,可用于手工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隙配合:H7/h6
定位间隙配合,考虑到固定零件的滑动配合,可用于手工装配。

那激光焊接的时候需要做工装吗,间隙配合轴和端盖应该不能一起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