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咬合机构的角度

楼主(2019-06-25):
请教各位大佬,最近在做一个轴间传动的机构,想参照牙嵌式差速锁的锁止结构,如图中的红圈部分。锁止的时候,怎样保证两边的矩形牙能互相嵌入而不是正好抵住呢?

网友A:
啮合时应该是有旋转参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啮合时应该是有旋转参与的

咬合之前左右半轴应该是独立旋转的吧,咬合的时候,左边的牙被推向右边,但是右边的牙的角度是随机的,所以不能保证正好啮合而不是牙和牙相碰吧

网友B:
对牙嵌式差速锁,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牙嵌式差速锁,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只是想借用这个牙嵌式锁止机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想借用这个牙嵌式锁止机构

第一,慢速;
第二,硬碰硬,直到啮合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慢速;
第二,硬碰硬,直到啮合为止。

就是说在啮合的时候,是有一个对槽的慢速转动吗?那左边的牙前端需要做出引导的斜角吗?

网友:
所以挂差速锁要求前后动下车的

网友:
这个啮合碰撞避免不了,就像手动挡汽车咔吃咔嚓的声音,所以才会衍生出摩擦盘啮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