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椭圆编程?

楼主(2019-06-25):
请教数控车椭圆编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手动编程和UG编程各需要注意想什么?

网友A:
手编是基础,UG是辅助,辅助的功能主要是简化基础。而你说的椭圆编程就需要用到宏程序来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编是基础,UG是辅助,辅助的功能主要是简化基础。而你说的椭圆编程就需要用到宏程序来编程

谢谢,是用宏程序编,很久前以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讲,为了使加工出的椭圆弧更接近理论精度,程序里要添加什么?很久了记不清了,以前没加工过,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傻眼了,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网友:
最好有个编程的样例来参考。

网友:
UG编程需要画好图形,手动编程需要知道椭圆的方程式,再根据方程式编宏程序

网友B(2020-02-11):
宏指令!利用椭圆公式描述长轴和短轴的变化即表示编程时候的x和z坐标!

网友:
应该在低转速下才能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指令!利用椭圆公式描述长轴和短轴的变化即表示编程时候的x和z坐标!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