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2019自定义属性

楼主(2019-06-25):
Soildworks2019自定义属性

图一

图二

图二,空模板保存的零件就没有图上那一列。
将空模板(什么都不变)再存为模板打开就有。

各位大哥,大姐请指教,有什么办法打开链接的那一栏没有

网友:
那个链接应该是关键网址的。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是:空模版是低版本(2017及以前)的文件,不带链接列;而另存后默认保存成了最新的模板,也就有链接列了。

以下是对应的帮助文件
在自定义属性对话框中,新的链接  列让您能够选择属性,使得值/文本表达式中的文本可以链接到父零件或切割清单文件夹。 如果链接列中的框被清除,则您可以覆盖值/文本表达式中的值。

您可以清除该属性的链接框,以一次取消链接一个属性。 您还可以清除链接列  顶部的框,以取消链接派生零件的所有自定义属性,然后为所有属性输入新的值。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重新链接。 您可以将一个属性或所有属性重新链接到父零件。 如果父零件已打开,SOLIDWORKS 会将值/文本表达式自动更新为父零件的值。

如果在您重新链接属性时父零件未打开,计算的值中将显示一个星号 (*),并显示一条消息,例如 *Calculated the next time the base part is opened显示在对话框底部。 再次打开父零件时,该值将更新且消息消失。
在外部参考对话框中,如果为父零件选择了全部断开,则派生零件中的所有链接将呈灰显。 您可以为所有属性输入新的值,但是不得将属性重新链接到父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是:空模版是低版本(2017及以前)的文件,不带链接列;而另存后默认保存成了最新的模板,也就 ...

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