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间距进给机构的设计

楼主(2019-06-25):
规格目的・动作
  • 将工件置于托盘上之后,进行间距进给,直至达到装置的自动传送高度。
  • 采用自锁马达,防止掉落。
对象工件
  • 工件
    • 外形:W147×D167×H12
    • 重量:0.3kg
  • 托盘
    • 外形:W180×D200×H179
    • 重量:0.6kg
  • 最大重量
    (5个工件+5个托盘)
    (0.3×5)+(0.6×5)=4.5kg
特点规格・尺寸
  • 滑动行程:116mm(间距29mm×4)
  • 外形尺寸:W480×D350×H537
精度・负载
  • 传送物总重量:16kg以下
主要零件的选型依据
  • 马达
    • 选择带负载保持的类型,以防止因自重而下降。
  • 直线运动齿轮头
    • 选择垂直移动型,以便上下移动工件。
  • 传感器
    • 选择配备2个输出的传感器,以便进行间距进给。
设计要点主要零件的计算过程
  • 验证马达的所需速度和传送物重量。
  • 齿条速度
    • 马达转速(Ns):90~1600 r/min
    • 直线运动齿轮头的减速比(i):35.36
    • 齿轮的节圆直径(Dp):12mm
    • 齿条的移动速度(V)
      V=Ns×(1/60)×(1/i)×π×Dp
    • Vmin=90×(1/60)×(1/35.36)×π×12 = 1.6 mm/s
    • Vmax=1600×(1/60)×(1/35.36)×π×12 = 28.43 mm/s
    • 齿条假设速度:15 mm/s,无问题。

  • 最大传送物重量
    • 马达扭矩(Tm):45 N·m
    • 直线运动齿轮头的减速比(i):35.36
    • 齿轮的节圆直径(Dp):12mm
    • 减速比传动效率(η1):0.66
    • 齿条和齿轮的传动效率(η2):0.9
    • 容许最大传送物重量(W):
      W=Tm×i×η1/(Dp/2)×η2/9.8 =45×35.36×0.66/(12/2)×0.9/9.8=16 kg
      升降总重量:工件+托盘+底座+齿条+其他=4.5+1.3+1+2=8.8 kg小于16 kg
构造制作与设计要点
  • 通过微型光传感器检测间距检测板后,可进行节距进给。
  • 通过光电开关检测最下层和最上层的托盘。
  • 检测下限时,穿过其他传感器和间距检测板进行检测(限位开关)。
  • 检测上限时,配置其他传感器和传感器发讯块(限位开关)。

网友A:
这帖子是什么意思呢?需求?还是分享?

网友:
顶一个,苏州杜力泰机电设,专注于振动盘排序自动上下料,期待你的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是什么意思呢?需求?还是分享?

哈哈,和层主一样,咱也没看明白

网友:
并不是多么高端的结构方案,发出来是分享还是求助?

网友:
米思米上的案例就不要贴出来了,还不说明出处

网友:
既然分享了IdeaNote,就把设计方案的材料清单也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