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圆筒怎么加工

楼主(2019-06-25):
内孔直径30mm,长度100mm左右,壁厚0.1~0.15mm,材质316L的圆筒怎么加工

网友:
找个比φ30小的圆棒,就好了。

网友:
买现成接近尺寸的管材

楼主:
有这么薄的管材吗

网友(点评):
找接近的,再加工;不行就0.1mm薄板自己卷圆直焊打磨。

网友:
钣金折弯

网友:
内部没有加强结构,或者端部没有环状结构的话,这个管在自然状态下就是扁的

网友:
壁厚0.1mm?用板材焊接吧

网友:
管材加工的设备就可以做,就是把0.1mm厚的板材焊接成管料

网友:
壁厚太薄了不好加工,找薄板卷制,焊接,人后打磨焊缝。

网友A:
这个直接找精密管厂家定制,直径不确定,因为一般是十几个毫米以下,长度和壁厚没问题,硬度可还可自己定,一次一般几千块钱,用的也是一次性模具,有个20~30根,我这里有供应商联系方式

网友:
有卷管机的,平板材进料,卷管模具把他们一步步卷成圆管。

楼主:
薄壁卷制,用哪种焊接能保证不漏气,我们需要做0.7MPa气密性试验,当然打压时薄壁外圆是有支撑的。

网友:
薄板激光焊接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找精密管厂家定制,直径不确定,因为一般是十几个毫米以下,长度和壁厚没问题,硬度可还可自己定, ...

φ30*0.1,无缝不行。

网友:
看这个图,找接近的管,车一下,看行不行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