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的振动电机怎么旋转,震动效果受啥影响,角度有啥影响

楼主(2019-06-25):
里边的物料都受什么影响?

网友:
看看振动原理,,,

网友A:
这个直接是振动电机震动

网友:
你真想搞懂这些问题,还是看看专业的书籍,给你推荐一本专业书:《现代振动筛分技术及设备设计》。

网友:
马丁电机

网友:
震动轨迹有直线型、圆形、椭圆形等区别,每种震动方式马丁电机的安装位置都不一样,振动筛分离度也不一样,你可以看下 振动筛方面的书籍就全知道了,我在中石油 石油钻采固控系统中见过这样的振动筛,作为首级分离设备存在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接用的转角振动电机做为动力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是振动电机震动

前辈可是做震动盘的?   如果是,有几种物料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  方便的话私聊一下。15000211290  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可是做震动盘的?   如果是,有几种物料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  方便的话私聊一下。15000211290  微信 ...

我联系你

网友(2019-07-30):
这种直线振动筛,是通过两台振动电机做同步、反向旋转的。
1、电机的安装角度:角度越大物料在筛面上做抛物运动轨迹的跨度值越大,所以 产量越大,相反精度越低。
2、电机的激振力:激振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物料在筛面上做抛物运动轨迹的抛物高度值。另,两台电机的激振力必须是相等的:
3、筛机的自身高度:可设计正、负角两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