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差速器有一侧输出轴上,安装凸轮盘和摩擦片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9-06-25):
向从事差速器研究的大神请教:
     伊顿差速器的一侧输出轴上,那个凸轮盘和摩擦片组,分别起什么作用?就这里看不懂!!!

网友A:
凸轮盘和摩擦片组都是为了使滑转时产生的摩擦力矩让差速器锁止。网上有很多讲差速器原理和拆解的视频,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盘和摩擦片组都是为了使滑转时产生的摩擦力矩让差速器锁止。网上有很多讲差速器原理和拆解的视频,仔细 ...

那凸轮盘和摩擦片组是起缓冲作用吗?如果直接刚性连接,锁住时会有震颤吧?

网友:
是不是一端打滑,摩擦片把力传一部分给另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凸轮盘和摩擦片组是起缓冲作用吗?如果直接刚性连接,锁住时会有震颤吧?

LSD还是Lock,然后Lock是自动还是气动/电动的,伊顿的所有好多种的。LSD不能完全锁止。自动锁,锁止的瞬间会有震颤,气动/电动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