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加工中心精度恢复咨询

楼主(2019-06-25):
论坛各位大神求助个问题:
      最近对厂里一台卧式加工中心进行几何精度全检,在检测Z轴移动与工作台的平行度为0.05/500,B轴旋转180度时检测Z轴移动与工作台的平行度0.04/500,高点始终在一个方向上(高点掉头可能是工作台歪斜),使用90度角尺检测YZ的垂直度为0.05/500,因机床从安装到现在有三年左右,期间未做过精度全检及水平复测,怀疑是厂房地基有沉降导致水平跑偏,Z轴方向床身有变形导致相关精度超差(机床床身结构为T 型),计划下一步对机床水平进行检测,用方箱再检测一下YZ的垂直度(角尺测量YZ垂直度可能存在工作台歪斜的因素),如果Z轴方向床身因地基沉降产生的变形该如何调整修复???

楼主:
望论坛大神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1.楼主的下一步对机床水平进行检测,用方箱再检测一下YZ的垂直度这个很有必要。
2.如果确定是因地基沉降产生的变形,换地方估计可能性不大了,可以通过调整调整垫铁调节。

网友:
赞同楼上的一个面必须先找平在测量,YZ的垂直度肯定要测量,直接拖表测工作台看差多少,Z轴前后仰如果是大机型误差这点精度水平借点就好。

网友:
“如果Z轴方向床身因地基沉降”。这个要看机床的型号或者说机床的大小。不了解具体机床的结构的话,都是瞎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的下一步对机床水平进行检测,用方箱再检测一下YZ的垂直度这个很有必要。
2.如果确定是因地基沉降产 ...

塑性变形通过水平恢复应该可以,就怕时间长了永久变形该如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