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工艺调整问题

楼主(2019-06-25):
没有现场经验(头很大),很多时候都被操作师傅耍了,现求教各位大侠?
数控车床采用卡爪类夹持外圆,同轴度、径向跳动多少才能保证内孔同轴度或壁厚差
1、假如夹具同轴度0.05,车后内孔同轴度或壁厚差一般会多少?(其它因素正常下)
2、或者说,要求内孔同轴度0.05,夹具同轴度又需要多少才能保证?(如果是壁厚差呢)
我们要如何去分析,加工精度对夹具或设备的精度要求,有没有一些现场经验可以分享的,谢谢

网友:
先把夹爪车自车,然后打表,跳动留数据,然后干活再测

网友:
1.公差配合的数据选取与什么设备类型没有直接关系。
2.公差配合的数据选取与本企业设备状况、操作人水平无关系,但为了加工方便,或降低成本等因素,可照顾本企业的设备精度现状,和操作
       人员的技术能力等。
3.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高精度的设备也能干出超差的或报废的产品,老旧设备也能干出高精度要求的产品。

网友:
不要以为这有什么难,基本是上是几何题。

网友:
楼主上个图纸,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我们公司用的邦德、方鼎数控车床,也就四五万的样子,0.05同轴度正常保证,0.03稍微用点心也能保证

网友:
同轴度测量和加工件的圆度有直接的关系,圆度不好,同轴度就不要提了

网友:
O1234
M03 M08
G99 S1500
T0101
G00 X22 Z2
G73 U14.5 R5
G73 P01 Q02 U1.0 W0.1 F0.21
N01 G00 X1 Z2
G01 Z-1
G02 X6 Z-5.39 R5
G03 X6 Z-15.73 R6
G03 X12 Z-30.92 R9
N02 G01 X65
G70 P01 Q02 F0.1
G00 X100
Z100

网友:
基本的工艺手册看看吧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练习,多总结。勤动脑。

网友:
你问的这个问题,最简单的人家师傅手里紧一下和松一下,出来壁厚就不均匀,壁厚差和夹紧力还有很大的关系,你说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