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架,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楼主(2019-06-26):
如下图:

焊架尺寸:1700x1500x200mm左右,四角立柱是50mm方管,其余为50x30矩形管
用途:旧设备改造垫高,上方四块板锁在原设备地脚板上,总重2吨左右
小弟之前做的都是焊成6面体的机架,这次的由于很矮,所以想试试这种方案,有几个地方心里没底,所以请教下各位大侠:
【问题一】:这种方式方便焊接吗?焊后变形严重吗?
【问题二】:整个设备会用叉车搬运,底下的一层矩形管能不能承受得住?叉车挑起得时候会不会变形甚至崩开?

网友:
这样不行,除非你用的钢管很结实。

网友(点评):
4mm厚钢管,应该算结实吧

网友A:
200mm方管排着放。

网友(点评):
谢谢点拨,我去模拟下

网友:
这样做,钢管太小

网友:
50*30的钢管小了,建议用100*80*5的

网友(点评):
这个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m方管排着放。

那我图上这种方式可以吗?

网友(点评):
200的管感觉太吓人了吧

网友:
刚度行不行,会不会变形?把载荷加上,用软件做一个设计验证就知道了。

网友:
太单薄了,按照5#说的做吧。

网友:
方管太小了,选大一点吧,100以上的方管吧    不然2吨  承受不住的   脚盘看起来也很小

网友:
叉车方向建议上槽钢。

网友:
为什么不反过来呢,方管也小了

网友:
叉车槽设计是有标准的,可以参考下国标,我觉得结构有点弱

网友:
才2t重,这样没问题的,只是工艺复杂了,建议改为铝型材

网友:
单薄了。叉取的地方考虑槽钢

网友:
1. 结构合理
2.目前的结构是否可以承受2T的负载,需要去用有限元分析验证下,具体拿收据说话
3.在Solidworks里面安装个插件,叫simulation Xpress,就验证下就OK啦

祝顺利~

网友:
建议直接用10#槽钢做框架

网友:
太单薄了,四个支柱,,,怕会有变形,,如果不用叉车从下面提升,可能凑合着用!

楼主:
统一回复了,多谢大家,我先学下simulation,验证下

网友:
两吨的负载,叉车还要搬运,机架扛不住的,50的方管建议做两层,壁厚6毫米,叉车搬运的话需要增加叉车孔。

网友:
只要材料质量有保证,厚度足够,焊接后的变形是很小的

网友:
感觉会变形

网友:
钢管至少应该100*100*5,不然即使强度够,整个机架看上去也不稳定
另外把水平的方管放在顶,受力要平衡点,使用时也方便些

网友:
建议在中间焊接的钢管地下也安装底脚,会可靠很多。

网友:
直接在旧设备上4个支腿上增加4个增高腿,没有必要做成一个整体。更简单可靠。

网友(点评):
正解,如果可行。 像楼主那样做的,要形成框架结构,单纯用有限元分析不够的,实际会由于焊接应力产生扭曲,四个腿高度都会不一样,而且不平整等等。

网友(点评):
现场还有些其他要求,比如说加高部分为了美观,四周要焊接钣金挡边。

网友:
焊接后会变形严重的,方通单薄

网友:
1.方管用80以上,加工没问题的。
2.轮子也不行,1700方向的中间再加2个万向轮子和2个脚杯。

网友:
主要看原设备工作状况,是否有震动。机架建议做扎实一点,型材选小了有问题别人都会喷你,选扎实了没人说你的。
再就是如果用矩形管的话,建议焊接的时候矩形管按你给的图旋转90°焊,抗弯更好。

网友:
整体结构没有主梁承重,建议中间加槽钢或工字钢做主承重梁,叉的时候就要稳很多

网友:
钢管选粗一点,另外最好上面再加一层钢管结实一点,这样下面几个立柱就不用再加加强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