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7孔标注后不能打字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6-26):
如图,公司这边让替换了孔标注格式文件,新电脑WIN10系统替换之后孔标注就不能输入文字了,智能尺寸就可以,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下,有时反面沉头孔或反面对称就要手打就好烦!!

楼主:
新电脑是WIN10的系统,上面说的替换是指替换了孔标注格式文件,不是说换了系统,有点表达不清,在此更正一下

网友A:
那用智能标注标然后改字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智能标注标然后改字不就行了

螺纹孔现在有情况就是用智能尺寸打的,没有的就用孔标注;螺纹孔还好,主要是反面的沉头孔,智能尺寸只能表达一个尺寸,剩下的都要自己输入进去就有点麻烦,而且尺寸全是尺寸线上面,与公司的格式也不符,用孔标注又不能输入“反面”,所以来社区请教一下大神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孔现在有情况就是用智能尺寸打的,没有的就用孔标注;螺纹孔还好,主要是反面的沉头孔,智能尺寸只能 ...

看你一楼说的你用孔标注还是要改,反正都要改,用哪个都无所谓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都是拿手一个个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