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臂末端六维力传感器的使用

楼主(2019-06-26):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机械臂六轴法兰上装有六维力传感器,目标是做到柔性控制,但是误差距离太小了是丝级别的,我小白一个,想请教社区里的大神,我能够读到六维力传感器上的数据变化,该怎么去调整机器臂姿态呢?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传感器   确定叫6维传感器?我们才混在四维空间里呀

网友B:
是六个轴,每个轴上面一个压力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传感器   确定叫6维传感器?我们才混在四维空间里呀

三个力三个力矩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六个轴,每个轴上面一个压力传感器吧?

三个轴 xyz以及xyz方向的力矩

网友:
你说明白你的项目是做什么的,柔性控制抓取什么?XYZ和RX,RY,RZ六个自由度各自影响它各自的轴。

网友:
望大神解答

网友(2019-07-29):
三个轴 xyz以及xyz方向的力矩

网友:
不觉明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