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受力的校核求助

楼主(2019-06-26):
类似悬臂梁反过来,固定轴这一边,然后计算这根轴需要多粗才能满足强度和刚度
底盘的体积如图3322.776cm*3,材料是45号钢,密度7.85g/cm*3

网友:
请拿出机械设计手册或者大学的机械设计的书本,按书上轴的校核一步步做就行了,按理这种问题没人回的,也只有我这菜鸟给你回一下

网友:
百度文库搜个XLS算算算了。

网友A:
请问负载在哪呢,就那个长条扁片片吗,是楼主所谓的底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负载在哪呢,就那个长条扁片片吗,是楼主所谓的底盘吗

对的
也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这个东西是一体的。相当于把悬臂梁反过来,如图将悬臂梁固定住然后算底盘是否会断。因此是不是需要用材料力学的内容来算,我这个现在有些搞不清楚。。。

网友(点评):
请问你说的悬臂梁是指哪部分,悬臂梁的固定端在哪,自由端在哪。

网友:
最好是用分析软件结构受力分析模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