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3D模型中只能尺寸的位置能不能不要变啊

楼主(2019-06-26):
前一阵看到有人画了一把数显卡尺,我也画了,但是我的卡尺的读数位置会随着卡尺往后拉而变化,如图所示,开始时把数值调整到显示屏那里,可尺寸变化后,尺寸就跑了,怎么办啊,哪位大仙教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shang上传模型

网友:
先插个眼,等有人解决了再来看

网友:
|袁亮yll发表于 06-26 13:15先插个眼,等有人解决了再来看
那我先在草丛里蹲一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ang上传模型

+1,同求!

后面排好队~~

楼主:
我不会上传模型啊,不支持那个格式,压缩后也不支持

楼主:
有没有人会啊,大哥大姐们,憋了我两天了

网友C:
SW这个功能厉害了,UG都没有。。。

网友(点评):
连个模型都不肯发的人,帮了也是个白眼狼

网友D:
数字可以根据距离自动变化?你们玩的这么溜的吗?我井底之蛙了。

网友:
不会上传就发我邮箱1805813758@qq.com  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同求!

后面排好队~~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模型吗?你自己画一个长方体,在装配体里做一下就可以了啊。我需要得到“3D模型中只能尺寸的位置吧变”的方法,这和卡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上传就发我邮箱  我看看怎么回事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模型吗?你自己画一个长方体,在装配体里做一下就可以了啊。我需要得到“3D模型中只能尺寸的位置吧变”的方法,这和卡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这个功能厉害了,UG都没有。。。

UG应该也有吧,其实就是一个小技巧,只是需要一个人点透。或许再琢磨琢磨,过几天自己就搞定了。你可以试试UG,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可以根据距离自动变化?你们玩的这么溜的吗?我井底之蛙了。

你也可以试试,两个一样的方块,在装配体里,智能尺寸测量,然后拖动其中一个方块,尺寸就会变的小技巧而已,不值一晒,

网友E:
引用 楼主:
UG应该也有吧,其实就是一个小技巧,只是需要一个人点透。或许再琢磨琢磨,过几天自己就搞定了。你可以试 ...

我试了一下,距离设置成一个变量,动起来数字会变化,但是显示的位置也是会动的 ,同样坐等高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了一下,距离设置成一个变量,动起来数字会变化,但是显示的位置也是会动的 ,同样坐等高手解决

兴致挺高的嘛,都试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兴致挺高的嘛,都试过了

你搞定了没啊 ,抛出一个问题让我们跟着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搞定了没啊 ,抛出一个问题让我们跟着纠结啊

我还在纠结,还在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意思?

对,就这意思,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就这意思,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做個輔助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個輔助平面

能把这个模型发给我吗?我的QQ是409956311
加QQ好友,向您学习一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個輔助平面

谢谢,十分感谢,收到后我研究了半天终于成了,再次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搞定了没啊 ,抛出一个问题让我们跟着纠结啊

这是个文字和尺寸链接的问题,你研究一下,一会我发一个简单的示意图的帖子,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搞定了没啊 ,抛出一个问题让我们跟着纠结啊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5992252
刚发的一个帖子,你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