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肠自动装盒机咨询

楼主(2019-06-26):
物料为图示香肠,包装机出料,人工将物料装入盒内,现需要寻找自动装盒机厂家。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理料、装盒思路,如有成熟设备可直接联系。产能可详谈。联系方式:15000211290   刘工
工艺:物料包装机——理料——装盒

网友A:
来料是什么状态的?

网友:
枕式包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料是什么状态的?

物料从包装机出来后要经过杀菌,然后再将杀菌后的物料装盒,物料杀菌后杂乱无序。成堆得杀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物料从包装机出来后要经过杀菌,然后再将杀菌后的物料装盒,物料杀菌后杂乱无序。成堆得杀菌。

一定要竖放,不能横放,或者卧式?

成本预算上有否考虑视觉?

网友(点评):
如果是横放,从工厂到马路边小超市货架后,外包装很容易变形,没有卖相了。。。

网友(点评):
大侠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竖放,不能横放,或者卧式?

成本预算上有否考虑视觉?

装盒状态可以调整,一盒按数量计20根就行。   您说的视觉用来理料的吗?  方便的话可以微信聊   15000211290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盒状态可以调整,一盒按数量计20根就行。   您说的视觉用来理料的吗?  方便的话可以微信聊   15000211 ...

视觉成本就高了去,但的确可以解决lz的问题。
看预算,看你的香肠品种、批量、装箱速度了。

网友B:
最好是用视觉和并联机器人联动处理,柔性大,效率高!

网友C:
带爬升坡度的多级倍速输送,计件,预排序堆叠,推入盒子。

整个过程,除了计件,完全可以让机器是瞎子状态。

几乎纯机械式,没啥高科技或先进的电子元器件,就完全可以搞定。换那么两个挡板,还可以通吃不同长宽,不同数量的包装。

产能要求?就看花多少钱搞倍速输送部分了。

视觉?我到现在也没机会摸过这玩意儿。。。

P.S.

这个社区,鹰大经营时请前辈们整理的那么好的一个版块 -- MechLib,真的太可惜了。

1000多个机构的动画、视频、图片等宝贵资料,观看的次数越来越可怜。

而且,那些纯机械式经典机构的观看次数远远不如那些花里胡哨的电控类。

如果把MechLib认真地观看和琢磨过了,本帖这种项目上,真的会不好意思说“用视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带爬升坡度的多级倍速输送,计件,预排序堆叠,推入盒子。

整个过程,除了计件,完全可以让机器是瞎子状 ...

同意大侠,MechLib太可惜了;

其二,上面@远祥 说了,视觉柔性好,我前面也询问lz了,香肠的种类,批量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大侠,MechLib太可惜了;

其二,上面@远祥 说了,视觉柔性好,我前面也询问lz了,香 ...

MechLib版块,变得这么可惜、很有可能的原因,我大胆猜一下?

搞机械设计的,英语阅读水平真的这么差?

不知把这个英文板块名改成中文,比如,"经典机构宝库"之类的,点击率会不会又不一样。。。

可我,英语也好不到哪里去的啊,没喝醉酒,现在都不敢开口说英语啦。

可,还是时不时地去走马观花一下这个版块。。。

好多人以为搞编程的IT人士,都是英语呱呱叫的,可我见过的那些已有不少成就的编程高手、项目经理,一整句英语都蹦不出来的不少啊!!!

人家就是把那些编程命令句当符号记住了,然后用这些“符号”赚着钱呢。

then 这个词,IT人士里,有多少人能发出接近正确的音啊?

不要光看着人家的成就,就说人家行业好。

先看看人家的付出,是不是比你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爬升坡度的多级倍速输送,计件,预排序堆叠,推入盒子。

整个过程,除了计件,完全可以让机器是瞎子状 ...

物料从杀菌机出来后是成堆得出来,不知道大神说的多级倍速输送、计件是怎么实现的?物料怎样分散开达到可以计数的状态?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好比马拉松,最后,就是一个挨一个过关的,你还愁计件吗?光电开关一个加简单的编程而已啊。

网友(点评):
毕竟,你这个“工件”是穿着“裙子”的,很撩人的。必须编程,通过一次只记一次,不能走后门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用视觉和并联机器人联动处理,柔性大,效率高!

今天咨询了一些机器人厂家,他们的速度最多能做到110包/分钟/台,而且物料来料要求比较高,不知大神对这种物料有什么理料经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咨询了一些机器人厂家,他们的速度最多能做到110包/分钟/台,而且物料来料要求比较高,不知大神对这 ...

多弄几张照片吧,例如你说的消毒后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弄几张照片吧,例如你说的消毒后什么状态

这是杀菌后物料出来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杀菌后物料出来的状态

还真是很零散;

这么长的输送带,已经吹干了吧,

下一个工序就是装箱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带爬升坡度的多级倍速输送,计件,预排序堆叠,推入盒子。

整个过程,除了计件,完全可以让机器是瞎子状 ...

看lz上面的照片,好像量还不小,然后种类比较单一,
或许真的可以搞搞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lz上面的照片,好像量还不小,然后种类比较单一,
或许真的可以搞搞专机。

这种生产线,品种也许会不少,但,一个时间段里,应该是单一品种吧。

换订单生产的话,设备调节也很简单。

这么长的流水线,给个可用的长度和宽度空间,再给单位时间内的产能(不论产品规格,最高的就行)、产品的最小规格和最大规格就够了。

装箱动作的末端外,几乎纯机械式,没啥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很零散;

这么长的输送带,已经吹干了吧,

现在这个物料下一步就是装盒,装盒后装箱。现在主要是理料、装盒这块没有什么好的可实施的方案。如果前辈有什么可参考的处理工艺或者类似产品装盒的成功案例还请赐教

网友(点评):
楼上的大侠是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物料下一步就是装盒,装盒后装箱。现在主要是理料、装盒这块没有什么好的可实施的方案。如果前辈 ...

lz发帖悬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发帖悬赏吧

我们是做整个产线的,这一部分是我们产线需要的一部分,发这个贴也是为了寻找靠谱的装盒机供应商的。如果有个人或公司能够提供相应的稳定的设备,可以一起来做这个项目的。

网友D(2020-03-13):
引用 网友C:
带爬升坡度的多级倍速输送,计件,预排序堆叠,推入盒子。

整个过程,除了计件,完全可以让机器是瞎子状 ...

多谢指教, 请问 怎么才能进这个板块?不好意思 刚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教, 请问 怎么才能进这个板块?不好意思 刚注册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1333&page=2#pid6364917

这个帖子里写好了进入和收藏MechLib板块的方法。

网友(2021-08-22):
包装机械行业非常的大技术博大进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