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驱动的方式

楼主(2019-06-26):
在轮椅上加装一个推杆机构,作用于坐垫下面,将一个90Kg的成年人,从坐姿推动到站立情况。现在能想到的方式有使用推杆电机,液压缸,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这种方式,能简单点的,或者说结构紧凑点的,稳定性好点的。

网友A:
轮椅...附带一个液压站会不会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轮椅...附带一个液压站会不会不是很好

lz可能将氮气弹簧理解为液压缸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能将氮气弹簧理解为液压缸吧^_^

氮气弹簧现在不适用,液压缸,带液压泵的可以使用,但体积太大太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氮气弹簧现在不适用,液压缸,带液压泵的可以使用,但体积太大太复杂。

建议电动,其他没法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电动,其他没法考虑

可以说下其他的想法,说不定可以试试。多交流交流

网友:
医疗器材的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杆

螺杆和推杆电机有啥区别,一个电动一个手动吗

网友:
气弹簧支撑杆  液压支撑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杆和推杆电机有啥区别,一个电动一个手动吗

螺杆:螺杆或螺母旋转,与其配合的螺母或螺杆轴向运动
推杆类似于气缸那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杆:螺杆或螺母旋转,与其配合的螺母或螺杆轴向运动
推杆类似于气缸那种的吧

这个机构就是推杆电机的结构

网友D:
用电或液,夹到就凉凉了。。。感觉最好是用撑手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或液,夹到就凉凉了。。。感觉最好是用撑手扶起来。

这个确实会有危险,防护措施要做好。

网友:
伺服电动缸,这样可以缓慢的升降,否则把人顶飞就不太好了

网友E:
考虑叠放多个充气带,利用气体膨胀将人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叠放多个充气带,利用气体膨胀将人推起来

这种形式不稳定,并且速度,稳定性也不高,空间占用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