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9-06-26):
师傅们大家好,现如今我做一台设备,目前处在伺服电机选型这一步,但是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计算减速时转矩出现了负数,请问问题的原因出在哪?以下是我的选型步骤,按照松下伺服样本进行的计算,还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以下是个人经验,经供参考;
1. 丝杠的长径比正常 1:50-1:60 . 3.5米的丝杆 建议轴径做到64,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建议齿轮齿条。
2. 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一样,首先就是要确定功率=FV。可以计算出功率,加减速的时间算到平均速度里面。根据负载大小放余量。
3. 根据丝杠的导程和速度,计算出转速,根据转速求得 减速比,选型 行星减速机。
4. 伺服减速的重要参数 扭矩。扭矩和功率相匹配的,功率够的情况下,匹配转速,加上减速机,扭矩放大后是肯定够的。 另一个重要参数,惯量比。 这个我不会算,现在有标准的计算表格,参数输入进去就能计算出来,没有手动计算过,给不了建议。
以上是个人一点经验之谈,仅供参考,具体设计后还请你的主管审核一下。

网友:
负号可能是方向问题。
我把你的参数代到我的计算表里,应该没那么大,你好像没用上减速比。话说近3.5m的丝杆啊,可以考虑用齿轮齿条的。。。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06-26 16:04负号可能是方向问题。

我把你的参数代到我的计算表里,应该没那么大,你好像没用上减速比。
您的意思是计算转矩也需要带上速比吗?公式好像也没带呢

网友A:
你没把减速比算上,同步带惯量也没算。

实际加载到马达轴上的惯量会比你算出来的小,转速要比你算出来的大。

另外,减速转矩负数,只是方向反了而已,没有问题,说明电机对外做负功,以提供制动能力。

这时候电机产生制动电流,这部分电流由控制器里的再生电阻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

频繁启动、停止的伺服电机的控制器经常会发热,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06-26 16:04 本帖最后由 七曜神权 于 2019-6-26 16:05 编辑

负号可能是方向问题。

我把你的参数代到我的计算表里,应该没那么大,你好像没用上减速比。话说近3.5m的丝杆啊,可以考虑用齿轮齿条的。。。

已经确定了需要用丝杠。在一个就是您能把您的计算表发我看一下吗?我为什么觉得我算的是没问题的,您说的方向问题也有可能哈,是不是应该用移动转矩减去,而不是减去移动转矩

网友B:
公式太多了,计算到最后难免会有误差放大的情况,建议楼主找那种计算表直接套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了需要用丝杠。在一个就是您能把您的计算表发我看一下吗?我为什么觉得我算的是没问题的,您说的方 ...

减速比怎么能不算。。。不然你加减速机干啥。。。我代到我的表里计算感觉也有点问题,不过暂时没时间检查。
初步感觉你的摩擦系数0.1有点大了,我们短导轨可能就0.003~0.005,你长也不会有这么大的。
我还是想吐槽下3m长丝杆,感觉你这32直径不够粗,容许转速的裕度应该不大。

网友:
刚看错了,3.5m的32丝杆,容许轴向负荷400多kgf,负荷应该没问题,就是转速和装配方面的

网友:
你少计算了些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了需要用丝杠。在一个就是您能把您的计算表发我看一下吗?我为什么觉得我算的是没问题的,您说的方 ...

加茂有做零被隙齿条,专门替代长行程丝杆传动结构。3.5米长才用32直径的丝杆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把减速比算上,同步带惯量也没算。

实际加载到马达轴上的惯量会比你算出来的小,转速要比你算出来的 ...

感谢您的回答,帮我解决了扭矩负数问题,我看了您的回答,重新计算了一下,负载惯量确实变小了。计算转矩的时候是不是用到的参数都要折算成电机的参数,这样算出来的扭矩才能使电机选型所需要的参数。重新计算之后的数据感觉都很小了,不知道自己算的对不对了。我的加速转矩是1.68NM,快速移动是0.51NM,减速时0.66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太多了,计算到最后难免会有误差放大的情况,建议楼主找那种计算表直接套用。

恩恩,我这边没有计算表,不过选择电机本身就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比怎么能不算。。。不然你加减速机干啥。。。我代到我的表里计算感觉也有点问题,不过暂时没时间检查 ...

我看了您的回答,重新计算过后的转矩分别是  加速:1.68NM,匀速:0.51NM,减速:0.66NM,动摩擦系数经过百度,定了0.5(2个导轨4个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茂有做零被隙齿条,专门替代长行程丝杆传动结构。3.5米长才用32直径的丝杆会出问题的。

我会考虑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帮我解决了扭矩负数问题,我看了您的回答,重新计算了一下,负载惯量确实变小了。计算转矩 ...

是的,没错。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选电机,如何选,那肯定是需求参数与电机参数匹配才能确认型号。

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我们在核算的时候肯定是将所有负载参数折算到电机轴上,

然后对比计算出来的参数与电机的参数是否匹配,进而选取合适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错。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选电机,如何选,那肯定是需求参数与电机参数匹配才能确认型号。

恩恩,好的,我这边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

网友:
您好 我司生产加工滚珠丝杆 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哦!1382354711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您的回答,重新计算过后的转矩分别是  加速:1.68NM,匀速:0.51NM,减速:0.66NM,动摩擦系数经过 ...

摩擦系数0.5?放地板上搓才这么大吧。。。
百度哪里看的,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
一笔好字呀

楼主:
很尴尬,我这字对不起我的形象????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06-28 08:41
摩擦系数0.5?放地板上搓才这么大吧。。。
百度哪里看的,让我学习一下。。。

这个是我百度搜的

楼主:
|恒驰TD发表于 06-28 11:35以下是个人经验,经供参考;

1. 丝杠的长径比正常 1:50-1:60 . 3.5米的丝杆 建议轴径做到64,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建议齿轮齿条。

2. 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一样,首先就是要确定功率=FV。可以计算出功率,加减速的时间算到平均速度里面。根据负载大小放余量。

3. 根据丝杠的导程和速度,计算出转速,根据转速求得 减速比,选型 行星减速机。

4. 伺服减速的重要参数 扭矩。扭矩和功率相匹配的,功率够的情况下,匹配转速,加上减速机,扭矩放大后是肯定够的。 另一个重要参数,惯量比。 这个我不会算,现在有标准的计算表格,参数输入进去就能计算出来,没有手动计算过,给不了建议。

以上是个人一点经验之谈,仅供参考,具体设计后还请你的主管审核一下。

感谢您的指点,明天就把方案交给师傅审核了。到时候听师傅的意见,看看他的想法

网友:
电机选型不是很懂,但是你这个32MM的丝杆3.5米长,光靠自重估计都会弯。

网友:
3.5M长用32的丝杆会用问题把,竖直放的还是水平,什么固定方式?丝杆有个径长比的,一般小于60

网友:
3.5米太长了,另外楼主的字该练练了,我看的都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