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电气元件使用标准。

楼主(2019-06-26):
各位大佬,领导让做一份自动化设备升级改造电气元器件使用要求(如:PLC使用西门子,传感器使用西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来做一份标准出来,现在没有头绪,,,请教各位有没有人做过啊!!!

网友A:
这个?哈哈哈,基准就是你自己的公司,别人还真的说啥都没用。

至今主要用的是哪些,领导大爷姑奶奶们是不是愿意多花点钱(或者想再便宜点?),设备的竞争对手们都在用哪些,重要客户们喜欢哪些。。。。。。

如果我的领导要我干这倒霉的事儿,我会在每个元器件上,都写上两三个不同等次的,加以简单的说明备注。

然后,让领导打钩选择。

网友(点评):
和您做法一样!!!

网友(点评):
反正这玩意儿,手下的初稿别指望一次通过,不如,直接玩儿选项。。。

网友(点评):
对,,,您说A,领导就会说B如何如何,,,您说B,领导又会说C怎样怎样,,,当然,最终可能还是选择A。

网友B:
如果是具体项目的自动化设备升级改造,那你把该系统的输入参数,输出参数有哪些?哪些是数字量,哪些是模拟量,各有多少?需要控制系统运动的速度还是位移?控制精度有无要求?等等。你自己再完善下,分层次写,领导可能需要根据你做出的控制要求来做系统配置?

网友:
可以理解为,平常都用哪些,尽可能的做替代。不能替代就高仿。东西要好,牌子要大,价格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哈哈哈,基准就是你自己的公司,别人还真的说啥都没用。

至今主要用的是哪些,领导大爷姑奶奶们是 ...

这是一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具体项目的自动化设备升级改造,那你把该系统的输入参数,输出参数有哪些?哪些是数字量,哪些是模拟 ...

不是具体项目的方案,就是以后就按照这个标准去做

网友:
楼主是在哪里?我在深圳,我们就有做西克的产品,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哈
我的QQ:3393064550  随时恭候

网友:
按照品牌的价格来做高/中/地来区分,领导应该不是要看技术参数,重点是看价格/质量/性价比/货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