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321不锈钢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9-06-26):
最近客户设计提出321不锈钢先做电镀锌镍合金,在做黑色阳极处理!在这求教下有社友做过这样的工艺吗?知道的大侠出来交流一下,我问了氧化的他们说锌镍合金做过,没听说在黑色阳极的,一般都是做完锌镍合金后钝化成黑色!他们说贵航的产品有这个工艺在做!问我们公司可以找到渠道加工不!我们也是做军工的!

网友:
不锈钢镀新镍合金正常,我们之前充电桩上的五金配件全是新镍合金,这个盐雾时间长,阳极目前我只知道铝材才可以。不锈钢阳极没有听说过,当然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

楼主:
我也是孤陋寡闻了才来这问问!阳极铝合金我们常做,就是不锈钢的做阳极第一次听说。我觉得他们要的表面是黑色应该是做完锌镍合金后钝化黑色皮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