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配合加工

楼主(2019-06-26):
要加工一批球面配合的工装,半球体直径70mm,现在有几个问题不清楚,一是内外半球球面的公差怎么选择,需要外球面在内球面内滑动灵活。二是粗糙度需要达到多少,三是用什么设备能达到要求,需不需要研磨。谢谢大家。

网友A:
只要不是齿轮式的防滑机构,其他都可以选。首要考虑:
1. 回转要求的精度
2. 荷载和震动条件
3. 运动速度

网友:
找球阀公司,做委托生产(外协),让他们提供确认图纸。

网友(点评):
那个多半不行,球阀理论上是线接触密封(另一半是软材料,加工成锥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齿轮式的防滑机构,其他都可以选。首要考虑:
1. 回转要求的精度
2. 荷载和震动条件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