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45号钢产品加工完产生的毛刺如何去除

楼主(2019-06-27):
在这里想请教各位大佬, 铸件45号钢产品加工完产生的毛刺除了人工刮,还有如何方法可以去除。人工效率太慢,刮久了手也痛。因为产品也有硬度,外面和内孔的毛刺都要去除,孔也比较多,外面的孔用钻床和打磨机可以处理,内孔里面只能人工刮,询问了震动研磨机厂家很多都说毛刺大有硬度 处理不了。各位大佬还有其他方法能提高效率吗。劳烦告知下 万分感谢

网友:
等大佬解答

网友A:
剩下就是花大价钱的办法,低的产量和利润是负担不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就是花大价钱的办法,低的产量和利润是负担不起的。

量还是可以的 所以要找解决办法

网友:
没有高精度尺寸的话可以考虑抛丸

网友:
低温喷砂,高温爆炸都可以处理

网友:
几种先进去毛刺工艺
http://www.cmiw.cn/thread-980841-1-1.html

网友:
喷砂是不错的方法,砂子的大小是可以选择的,根据不同的材质,硬度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