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能又切割又变形吗?

楼主(2019-06-27):
用 1 毫米的 207,能不能冲一次,又切掉一定部分,又使工件产生弯曲?比如这个铁片,把红色部分冲掉,在绿色部分形成波浪状起伏。

谢谢!

网友A:
定做数控冲床模具。具体还要机台支持 板厚 尺寸 公差等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做数控冲床模具。具体还要机台支持 板厚 尺寸 公差等允许

请问这种工艺怎么叫呢?

网友:
不能绝对说:行,或者不行,要看产品的复杂程度,要改造模具,要改造机床等等,折腾下来不划算的。

网友:
看具体的尺寸

网友:
不懂工艺就去找外协,千万不要自己瞎捉摸,这东西都是非常成熟的技术,闭门造车不可取

网友:
不能。先成形,该收缩的收缩,再下一步切断。
连续模成本高多了,

楼主(2019-11-14):
可以的。好像叫复合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