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覆特征不能从交叉或开环轮廓生成?

楼主(2019-06-27):
求问大家,为什么这个一直显示包覆特征不能从交叉或开环轮廓生成?没能看出来哪里有交叉或者开环。另外请问遇到这样的报错一般有哪些情况的错误呢?谢谢!

网友A:
不交叉的意思是所有实线首尾依次相连,位于圆柱轴线位置的线是什么线,是实线吧,这不就是典型的交叉图形了吗

网友:
上传源文件,请高手帮你操刀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交叉的意思是所有实线首尾依次相连,位于圆柱轴线位置的线是什么线,是实线吧,这不就是典型的交叉图形了 ...

懂了!谢谢你!本来应该是个构造线的,一直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