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事请教大家,关于夹紧气缸

楼主(2019-06-27):
如图所示的产品,缠绕盘上游近150斤的导线都是靠人工拉扯定位切断。现在因安全性和工人工作强度较大,我想设计一款用气缸拉动导线到指定位置切断的设备。 现在有几个疑问请教大家:1.因缠绕盘导线近150斤比较重,人工拉扯送料都很费劲,不知道气缸能否有这么大的力气能带动吗? 2.带动到指定位置然后切断导线,是否需要使用电机带动滚珠丝杆来设计呢?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鸭。

楼主:
导线材质是铜的,5mm*3mm长宽。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一圈轴铜材,,,然后拉过来,绞直,,,定长度,切割???
气缸怕没有那么大力!

网友(点评):
老兄,咱都是东北的,说话再直接点啊。不就是两级推料嘛。。。咳。。。马马虎虎推料,精准推料。。。

网友:
上油缸吧

网友(点评):
多少成本?哈哈哈。。。传说瑞安那边的磁粉离合器很便宜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一圈轴铜材,,,然后拉过来,绞直,,,定长度,切割???
气缸怕没有那么大力!

前面很多轴承就是矫直用的,之前人工拉,都说很费劲,我也在觉得气缸有点劲小了

楼主:
油缸我以前没怎么用过,用法跟气缸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缸我以前没怎么用过,用法跟气缸一样吗

矫直,定长裁切,后面的钢丝打圈机,都是油缸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缸我以前没怎么用过,用法跟气缸一样吗

油缸力大,,,但要准备一套油压系统,,,至少要有液压油,油箱,电动机,电磁阀,高压油管,,,,有这些东西成本,,,还不如直接用电机带减速机方便,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矫直,定长裁切,后面的钢丝打圈机,都是油缸驱动。

谢谢,我参考下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力大,,,但要准备一套油压系统,,,至少要有液压油,油箱,电动机,电磁阀,高压油管,,,,有这 ...

我也比较倾向电机来带动铜轴前进,但是铜轴每次得移动到特定位置才能切断,电机连丝杠这样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缸力大,,,但要准备一套油压系统,,,至少要有液压油,油箱,电动机,电磁阀,高压油管,,,,有这 ...

还有定长切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比较倾向电机来带动铜轴前进,但是铜轴每次得移动到特定位置才能切断,电机连丝杠这样行吗?

电机是通过上下辊轮压紧你的工件,辊轮转动,通过摩擦来带动工件,定长送料。

网友:
电机丝杆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比较倾向电机来带动铜轴前进,但是铜轴每次得移动到特定位置才能切断,电机连丝杠这样行吗?

那么做麻烦,,,
直接用电动机减速器带着钢丝绞盘,钢丝一头做个夹铜材的夹具就行!
这成本低,方便!

网友:
能够人工拉扯的工件不会很重的,5KGF差不多了。气缸一般举升力1000KG以下。可以找一个小的试设计。
把方案传上来大家评议。

网友C:
纸张一卷一吨两吨多的也需要定长切的。看看最老土的设备是咋样的。。。

不就是中间加个软胳膊肘的张力传感嘛。有了这个神奇的家伙,两头都不用多大力气的啊。

做塑料袋的,连张力传感机构都免了,直接挂个凉席耷拉在塑料薄膜上了事儿了。

看见某种机构,千万别想:哇,原来这个机构是这种机器里用的!

因为设计这台设备的人,可没这么想,只是因为这个机构可以用到这台设备而已。

换句话说:机构,没有特定行业特定设备才能用才会用的说法。

比如看MechLib里东西的时候,可千万别问:这机构是哪里用的。。。

网友:
校直器后加定位,定位后用两轧轮,一个轧轮电机带动,另一轧轮用气缸加压簧,压簧可调,气缸可加力臂,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减速电机放卷,加线材张力传感器控制电机启停,放松的线材就很容易拉动了。

网友:
看原材料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在滚桐可以做成随转滚轮支撑着,拉扯的里用个步进或伺服电机加上下滚轴驱动加编码器定长(前端较直轮矫直),切断位置要么用双向丝杆带切刀,要么用冲压机构错切

网友:
拉?为什么不考虑送呢?

网友:
来个凸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纸张一卷一吨两吨多的也需要定长切的。看看最老土的设备是咋样的。。。

不就是中间加个软胳膊肘的张力传 ...

大侠,翻译为"神机宝库“,如何?

^_^

网友:
3mm*5mm的铜条拉直,还是用油缸吧,

网友:
LZ这个应当是叫“牵引力”,不仅是要夹住还要牵拉。

网友:
大气缸就可以了

网友:
常用气源压力8公斤左右,如果要拉动150斤 气缸面积就挺大的,如果空间不受限可以考虑,否则建议使用液压油缸,压力可适当增大,面积可尽量往小了做,相应的成本会高一些。

网友:
能不能用放卷机放卷,然后用私服电机做长度定位呢

网友:
你这个卷料150斤,拉着转不需要150斤吧,下午在一个供应商那里,没注意他是怎么送的,反正不是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通过上下辊轮压紧你的工件,辊轮转动,通过摩擦来带动工件,定长送料。

可惜大家都没看懂你说的方法。大概见得太少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纸张一卷一吨两吨多的也需要定长切的。看看最老土的设备是咋样的。。。

不就是中间加个软胳膊肘的张力传 ...

大侠宝刀未老!

网友:
钢丝校直了解一下,可以到工地看看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伺服电动缸

网友:
卷料那边上料方式看能不能加个轴承工装,另外料在整形前用电机带动滚轮摩擦往前送料,在裁切处用工装做个定位,供参考

网友:
气缸力若不够就加杠杆机构呗

网友:
用气液增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