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_static structural计算结果

楼主(2019-06-27):
大家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用workbench做静态力学分析,分析结果模型变为一条线,这是什么原因,有会的吗?感谢!
如下图:

网友A:
连个问题都描述不清楚较别人如何回答你?先去学习一下提高的技巧再来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问题都描述不清楚较别人如何回答你?先去学习一下提高的技巧再来求助!

我怎么没描述清楚?就是求解变成一条直线,你还需要我描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问题都描述不清楚较别人如何回答你?先去学习一下提高的技巧再来求助!

原来的模型是圆柱体,按理说应该显示圆柱体模型,结果变成一条直线了。

网友:
这个圆柱体的载荷加在什么位置?载荷多大?什么样的圆柱体?你选择的处理单元是什么?把这些都要交代清楚才行

网友B:
一种可能性,是你的模型不收敛了,造成有的区域被拉大到不合理的状态,然后显示结果是出现了脱离模型很大的差异
看一下约束的设置,还有单元的选择,同时看看网格,是不是有的地方网格因为模型导入的问题,导致网格划分出现尖角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可能性,是你的模型不收敛了,造成有的区域被拉大到不合理的状态,然后显示结果是出现了脱离模型很大的 ...

谢谢,回答的相当靠谱!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