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机构,在线,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9-06-27):
一套机构,在线,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如图

补充内容 (2019-6-27 15:59):
黄颜色是直线导轨,导轨上面是一块开了一条45度角的长槽,右侧的气缸左右推拉,最终目的使竖直的这个光杆上下运动(红色的是铜套),竖直细长的光杆与45度长槽相交的部分在杆上固定了一颗深沟球轴承,轴承与槽配...

网友:
鬼知道你要干嘛

网友A:
这是什么 咋看不懂腻

网友B:
楼主还是先回去学好语文吧。

网友A:
这是什么机构啊/楼主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C:
开局一张图,然后全靠猜

网友D:
你不说明一下的吗?。

网友E:
怎么说都要多放几张图,一张图真的是像大佬说的,开局一张图,然后全靠猜

楼主:
黄颜色的是直线导轨,导轨上面个是一块开了一条45度角的长槽,右侧的气缸左右推拉,最终目的使竖直的这个光杆上下运动(红色的是铜套),请各位大神帮忙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 咋看不懂腻

黄颜色的是直线导轨,导轨上面个是一块开了一条45度角的长槽,右侧的气缸左右推拉,最终目的使竖直的这个光杆上下运动(红色的是铜套),请各位大神帮忙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先回去学好语文吧。

黄颜色的是直线导轨,导轨上面个是一块开了一条45度角的长槽,右侧的气缸左右推拉,最终目的使竖直的这个光杆上下运动(红色的是铜套),请各位大神帮忙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局一张图,然后全靠猜

抱歉,黄颜色的是直线导轨,导轨上面个是一块开了一条45度角的长槽,右侧的气缸左右推拉,最终目的使竖直的这个光杆上下运动(红色的是铜套),请各位大神帮忙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构啊/楼主简单介绍一下

黄颜色的是直线导轨,导轨上面个是一块开了一条45度角的长槽,右侧的气缸左右推拉,最终目的使竖直的这个光杆上下运动(红色的是铜套),请各位大神帮忙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说明一下的吗?。

黄颜色的是直线导轨,导轨上面个是一块开了一条45度角的长槽,右侧的气缸左右推拉,最终目的使竖直的这个光杆上下运动(红色的是铜套),请各位大神帮忙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局一张图,然后全靠猜

黄颜色的是直线导轨,导轨上面个是一块开了一条45度角的长槽,右侧的气缸左右推拉,最终目的使竖直的这个光杆上下运动(红色的是铜套),请各位大神帮忙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说都要多放几张图,一张图真的是像大佬说的,开局一张图,然后全靠猜

黄颜色是直线导轨,导轨上面是一块开了一条45度角的长槽,右侧的气缸左右推拉,最终目的使竖直的这个光杆上下运动(红色的是铜套),竖直细长的光杆与45度长槽相交的部分在杆上固定了一颗深沟球轴承,轴承与槽配运动

网友:
恕,才疏学浅,难以看懂,能不能再多放张图

网友F:
45°角度有点太大,如果负载比较大会卡顿,建议将导轨换成凸轮

网友G:
可以,摩擦的地方不要硬接触,建议在铜套那里加个压簧,免得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角度有点太大,如果负载比较大会卡顿,建议将导轨换成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摩擦的地方不要硬接触,建议在铜套那里加个压簧,免得晃动

网友:
不知道你用在哪里,动是肯定能动的。

网友:
楼主把这个机构简图画出来,大家帮你看看。你这个图看不出各零件怎么连接的

网友:
了解不了楼主的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颜色的是直线导轨,导轨上面个是一块开了一条45度角的长槽,右侧的气缸左右推拉,最终目的使竖直的这个 ...

你的意思是既要让红色的这个上下移动,也要让它左右移动,红色这个上下移动  还有没有导向装置?

网友:
用齿轮齿条带动不好吗?

网友:
就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可行的,但我估计45度升角可能受力不理想,快速运动可能会有冲击,建议你减小升角,加大气缸行程

网友:
从头到尾只有一段说明,感觉需要详细交流

网友:
没有表述清楚

网友:
看起来还行   我很喜欢这样的机构

网友:
45度角太大,建议角度不超过25°。
另外说一下,这就是个水平转竖直运动的结构,看个图都看不懂怎么还好意思在这评论,说楼主介绍不详细.

网友:
说了半天不知道你要干嘛呀,大哥,请说明你这个机构需要达到的目的,和需要大家帮你做什么?

网友:
没问题,都说升角大,45°其实还好的

网友:
这个怎么审核通过的

网友:
单用一个轴承不稳吧,而且力臂这么长,水平运动转垂直运动

网友:
角度最好不要大于30度,否则机构有锁死风险。

网友:
完全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