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电量和使用时间的关系

楼主(2019-06-27):
最近关于电机和电池选型弄得有点蒙,一台设备由两个240W的电机驱动,那么总功率为480W,电压为24V,如果用24V/12Ah的电池供电。
计算过程电流为I=P/U=480W/24V=20A,12Ah就是以12A的电流放点1h,那么现在需要20A电流,也就是供电时间t=12/20=0.6小时。但很多宣传上面写的可以供电3小时,这个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A:
该设备的电机是不是常开....毕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额定功率运转..

楼主:
补充说明下:现在很多轮椅上面标注的是240W电机,电池是24V,12AH,时速0-6km/h,可以行使里程15-18km。怎么算都不能算出这个数据,然后问了客服,客服说按照240W电机,时速20km/h计算出来的里程。可以这么算吗?这样子数据真不真实,算不算欺骗消费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设备的电机是不是常开....毕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额定功率运转..

常开的

网友B:
我见过一节18650电池号称自己是10000MAH的,对,你没看错,4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一节18650电池号称自己是10000MAH的,对,你没看错,4个0!

这个理论上有可能,现在充电宝里面也就4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