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辊类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9-06-27):
(图片)

楼主: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先加工两端中心孔,顶针顶两端车外圆,再磨外圆,再夹外圆车38的孔,再粗车42的孔,留余量上内圆磨精磨42的孔

网友(点评):
直径88的内腔怎么做

网友A:
批量多大?

如果量大,我们有专用机床及相关工艺做这类产品。

有色金属一般是精车的,不适合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多大?

如果量大,我们有专用机床及相关工艺做这类产品。

量不大,没多少,不磨如何保证0.4的粗糙度还有3丝的同轴度

网友A:
同轴度由设备工艺保证:机床中间主轴夹具夹工件外圆旋转,两端同时车削,因为是一次旋转车削出来的,同轴度自然能够保证

至于粗糙度,看下图片为打印机感光鼓鼓基,粗糙度要求Ry<1.2,Ra值也就0.2以内,静压主轴、金刚石车削,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先加工两端中心孔,顶针顶两端车外圆,再磨外圆,再夹外圆车38的孔,再粗车42的孔,留余 ...

直接车啊

网友B:
中间空的,直接加工不太可能,不如采用管料两端过盈配合加焊接,再加工,0.003mm的同轴度可是很难达到的,首先圆度就要达到1-2个谬,成本是空前的高啊

网友:
中间用圆管,两头封焊再车平!

网友:
又是薄壁长圆筒,单边壁厚才3mm,最好用圆管和法兰焊接,最后加工两端和磨削外圆筒。

网友C:
又见这种简陋的图纸,完全不合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空的,直接加工不太可能,不如采用管料两端过盈配合加焊接,再加工,0.003mm的同轴度可是很难达到的, ...

对,我自己想错了,中间是空心铝管,两端靠压力机压入端盖,关键是端盖两个轴承孔如何保证同轴度啊,壁又那么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我自己想错了,中间是空心铝管,两端靠压力机压入端盖,关键是端盖两个轴承孔如何保证同轴度啊,壁又 ...

设计有问题。同轴度不是这样标的,精度也太高,和外圆的要求来看,明显不是这种精度要求的。

网友E:
请教一下大神,这种零件用于什么地方啊,而且轴的里面的孔反而比外边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有问题。同轴度不是这样标的,精度也太高,和外圆的要求来看,明显不是这种精度要求的。

抛开精度和同轴度标注来说,这种零件怎样加工才合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大神,这种零件用于什么地方啊,而且轴的里面的孔反而比外边的大??

前面有回复,图纸设计有点问题,实际是轴两端有两个端盖是强行压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抛开精度和同轴度标注来说,这种零件怎样加工才合理呢

假如负载很轻,不需焊接,只要过盈热套压入就可的话,那就简单的多,只要压入的端盖安装面直径,端面和内档42直径是一刀下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度由设备工艺保证:机床中间主轴夹具夹工件外圆旋转,两端同时车削,因为是一次旋转车削出来的,同轴度 ...

大师,这种床子叫啥床,第一次见

网友(点评):
这种叫双头车床,或者双端面车床、两端车床等,因为专用性比较强,并不常见。但最近两年国内也逐渐多起来了。

网友(点评):
对于有同轴度要求的产品非常实用。另外也可用作同时加工两个工件,机床效率较普通车床成倍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负载很轻,不需焊接,只要过盈热套压入就可的话,那就简单的多,只要压入的端盖安装面直径,端面和内 ...

假如是负载较大,不可以仅仅过盈配合,还要焊接的,那就会引入很大的变形,只好焊接好后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负载很轻,不需焊接,只要过盈热套压入就可的话,那就简单的多,只要压入的端盖安装面直径,端面和内 ...

530的长度,有这么长的刀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530的长度,有这么长的刀杆吗

你理解错了,是2个端盖先分别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了,是2个端盖先分别加工。

想了下,可能最好的加工方法就是6楼大师说的用双头数控车,就是固定外圆,两端同时车,这样出来的同轴度应该可以保证在2丝以内了。查了下,这种机床还有国产的,学习了

网友:
铝件这么高的精度,车中间太薄 夹持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下,可能最好的加工方法就是6楼大师说的用双头数控车,就是固定外圆,两端同时车,这样出来的同轴度 ...

你有这机床最好,没有就只好用常规的方法了

网友:
粗加工后焊接,打磨再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自己想错了,中间是空心铝管,两端靠压力机压入端盖,关键是端盖两个轴承孔如何保证同轴度啊,壁又 ...

两端的孔必须要一次装夹车削,目前我知谬的同轴度的工件是在米克朗的五轴机床上加工的,就是工作台旋转的那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这种床子叫啥床,第一次见

懂了,自己也去看了相关的视频,这种机床确实非常适合加工辊类零件

网友:
分三件做,两端做台阶盖,到时胶水固定。圆管部分做好用标准管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这种简陋的图纸,完全不合规范。

个人认为设计者没有领会形位公差的精髓,再者也不了解加工工艺,所以才导致这样的图纸出来

网友:
楼主,你这个辊是干嘛用的?同轴度0.003mm,3个μ?你司加工部人员或者外协采购没骂你吗?

网友:
0.4的粗糙度好高哦(一般不会要求这么高吧)。我之前也做过一个这样空心的铝辊轴设计,后面加工商反馈难做就改成实心的了。

网友:
这公差惹不起~~就算是用双头车,装夹都是个大问题,痕迹是必须会有的   做好了一起压进去同轴又很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