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机电机选型

楼主(2019-06-27):
请教:有没有知道的高人告知一下,这个离心机电机选型怎么选?旋转的大盘直径550mm,重量12.5kg,电机转速要求达到五千转,客户要求用安川伺服电机或者变频电机,电机带动的所有负载重量大概20kg左右,请问电机功率选多少才合适?

网友A:
5000r/min每分钟吗?  首先算扭矩:(0.55/2)*(10*9.8)=26.95N.m,在这个扭矩的情况下要想达到5000r/min,安川的伺服电机应该没有,你找找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00r/min每分钟吗?  首先算扭矩:(0.55/2)*(10*9.8)=26.95N.m,在这个扭矩的情况下要想达到5000r/min ...

他这个是水平负荷,只要算加减速和摩擦扭矩就ok

网友:
这么快的转速,负载又是20kg,这个功率至少要3.5K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r/min每分钟吗?  首先算扭矩:(0.55/2)*(10*9.8)=26.95N.m,在这个扭矩的情况下要想达到5000r/min ...

请问这个计算公式里字母各代表什么含义啊,单位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水平负荷,只要算加减速和摩擦扭矩就ok

加减速和摩擦扭矩怎么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水平负荷,只要算加减速和摩擦扭矩就ok

M=uFd/2
M:摩擦力矩,N.mm
u:摩擦系数(根据轴承选用查表)
F:轴承负荷,N
d:轴承公称内径,mm

网友:
你负荷的转动惯量*你需要的角加速度就是负载扭距。如果你要1s内加速至5000转,角加速度就是5000*2π/60 rad/s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