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与圆的重合长度如何最优控制?

楼主(2019-06-27):
最近由于设计要求,想求   椭圆和圆在第四象限区  最大的   重合长度,圆中心为原点,x+轴方向水平向右,y+方向垂直向上。

目标:  椭圆和圆在第四象限区  最大的   重合长度

参数:椭圆  长轴半径,短轴半径
           椭圆中心与圆中心的位置dx,dy
           椭圆长轴与与x+方向的转角

约束条件:圆右端点的x坐标  -  椭圆右端点x坐标   >   0.05
                  椭圆下端点的y坐标  -  圆下端点x坐标   >   0.05

怎样合理的控制上面的5个参数,使得  椭圆和圆在第四象限区  重合长度  最长?

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思路?

网友A:
椭圆和圆能重合?换成数学方式就是有连续点(x,y)是一样的;换言之,就是圆方程和椭圆方程立方程组,要实现X值,Y值是个区间;有这样的圆和椭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椭圆和圆能重合?换成数学方式就是有连续点(x,y)是一样的;换言之,就是圆方程和椭圆方程立方程组,要实 ...

你说得对,理论上的重合不可能
重定义一下 我们实际加工应用中  "重合"  的意思:

以圆心为起点,在第四象限作 射线,与椭圆和圆相交于两点,当两点间距离小于0.001mm  即可视为 "重合"

这样有没有快速的方法,找到好的控制参数。

网友B:
从数学的角度讲,重合部分的长度是0。

以上是废话。按楼主后面提到的需求,可以这样考虑:就以0.001为【条件】将圆半径线与椭圆的交点等于0.001的点求出来,不用考虑椭圆转角,直接计算这些点之间的距离,如果想不到好方法就用软件穷举,选出距离的最大值就ok了

网友:
楼主不妨先把方程和不等式列出来看看

网友C:
有一个问题是这个重合部分会不会是不连续的曲线

网友:
该曲率的最大弧长可以求出来吗?

网友:
该曲率的最大弧长可以求出来吗?或者是弧长的最大值。

网友:
这都是零小数点后好几位了啊!计算无法很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问题是这个重合部分会不会是不连续的曲线

不会,我要的曲线是椭圆,圆是我逼近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数学的角度讲,重合部分的长度是0。

以上是废话。按楼主后面提到的需求,可以这样考虑:就以0.001为【 ...

多谢魍者说的思路……最优解只能软件优化,matlab永远的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理论上的重合不可能
重定义一下 我们实际加工应用中  "重合"  的意思:

还是从数学角度看,椭圆方程x2/a2+y2/b2=1;当a=b的时候,椭圆就变成圆了;所以你要这个椭圆非常接近圆,但实际又是一个椭圆,那只要a特别接近b,但a又不等于b,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