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批量换工程图图框的VBA代码

楼主(2019-06-27):
第一步:将后缀为“.slddrt”的图纸格式文件放入此文件夹内,此图纸格式文件是自己需要的新图框。
第二步:将要替换模板的文件放入一个文件夹,将文件夹地址粘贴到相应的地方(程序中有备注)
第三步:用宏命令运行程序:

第一步的附图:

程序:
' ******************************************************************************
'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swx8592\Macro1.swb - macro recorded on 06/26/19 by Administrator
' ******************************************************************************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myPath$, myFile$
Dim i As Integer

Sub Main()

Set swApp = _
Application.SldWorks
myPath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2)\" '把文件路径定义给变量,第二步中的路径填到此处。
myFile = Dir(myPath & "*.slddrw") '依次找寻指定路径中的*.文件
i = 0
Do While myFile <> ""
Set Part = swApp.OpenDoc6(myPath & myFile, 3, 0, "", longstatus, longwarnings)

Set Drawing = swApp.ActiveDoc
If Drawing.GetType <> 3 Then Exit Sub
RetoreSheetName = Drawing.GetCurrentSheet.GetName
SheetName = Drawing.GetSheetNames
SheetCount = Drawing.GetSheetCount
For i = 0 To SheetCount - 1
    Drawing.ActivateSheet SheetName(i)
    swTemplate = Drawing.GetCurrentSheet.GetTemplateName
    swTemplatePath = Split(swTemplate, "")
    swTemplate = swTemplatePath(UBound(swTemplatePath))
    vSheetProps = Drawing.GetCurrentSheet.GetProperties()
    Drawing.SetupSheet4 Drawing.GetCurrentSheet.GetName, 0, 0, vSheetProps(2), vSheetProps(3), vSheetProps(4), "", 1, 1, ""
    Drawing.SetupSheet4 Drawing.GetCurrentSheet.GetName, 12, 12, vSheetProps(2), vSheetProps(3), vSheetProps(4), swTemplate, 0, 0, ""
    vSheetProps = Drawing.GetCurrentSheet.GetProperties()
Next
Drawing.ActivateSheet RetoreSheetName

Part.Save
swApp.CloseDoc myPath & myFile

myFile = Dir '找寻下一个*.文件

Loop

End Sub

网友:
这种骚操作不用插件就能实现?

网友:
有时间试试看,感谢

网友:
楼主,有没有批量导入展开图的VBA,像图片这样的
或者钣金方面批量处理的VBA,比如批量改折弯系数 批量归类不同板厚零件的

网友:
可以在solid works设置实现吗

网友(2020-10-11):
宏内部能否指定(图纸格式文件),现在运行宏,显示要选择图纸格式文件,能否不要互动窗口,直接指定某个文件进行替换

网友(2023-06-12):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大神!

网友(2023-12-05):
感谢大佬,前来学习

网友(2024-01-21):
不明觉厉,我都是一张张替换的

网友(2024-12-26):
这里怎么指定替换模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