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

楼主(2019-06-27):
各位大哥些,SW工程图在剖视图时不能修改零件序号怎么解决。剖视图时,只能用文本方式改,但是用文本改明细表不会相应改。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想怎么改

网友B:
将零件序号文本中项目号变更为文本即可进行自定义编辑!

网友C:
这里要改那个序号的顺序直接用手拖对应的那一行到相应的行位。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要改那个序号的顺序直接用手拖对应的那一行到相应的行位。

大哥,我没怎么看明白是什么意思。照你的试过,不行。不知道我是没做对还是没理解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想怎么改

在出工程图时,序号要按一个顺序来。但是用剖视图不能改零件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零件序号文本中项目号变更为文本即可进行自定义编辑!

但是像你这么改的话,就只能改图中零件序号。下面的明细表不会变啊,这样图的序号和表中的序号表达的不是一个零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出工程图时,序号要按一个顺序来。但是用剖视图不能改零件序号。

在装配体模型里,调整一下零件的顺序。如果是焊接,调整下实体顺序。有惊喜哦

网友D:
零件序号跟图形是不是剖视图没有关系的吧!零件序号第一跟装配图中的装配顺序有关,第二,零件序号最终受图纸明细栏中零件顺序有关!
意思就是你可以调节明细栏中零件的顺序,那么图中的零件序号自动变动!
其次,你可以回三维建模中去,把装配体的顺序调节下!这种调节是最根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件序号跟图形是不是剖视图没有关系的吧!零件序号第一跟装配图中的装配顺序有关,第二,零件序号最终受图 ...

零件顺序是和剖视图无关。但是出工程图的时候给零件编号吧,编号要按一定的顺序啊。总不可能我在装配的时候就要考虑我的零件顺序了吧。